【转贴】msp430的C语言与C51的一点区别!

楼主(2011-11-29):
C430与C51语法上基本一样,但是编程有些地方要注意,以下是我遇到的:

        1.如果要判断P2.0是否为1,C51可以写为:if( P2&BIT0 == BIT0 ) ,但是在C430会得不到结果,要写为:if(
        (P2&BIT0) == BIT0 ) 才对。

        2.在C51中如果要让程序等待可以直接用while(1),但是写C430程序时我曾经遇到while(1)无效,后来发现是我没设置WDT,加入WDTCTL
        = WDTPW+WDTHOLD,一切正常。

        3.C51有bit flag等指令来定义位,而MSP430没有相关指令,但是可以这样实现:先定义一个变量 uchar
        flag,这样就有8个位变量可以使用,
        假设C51有这样的程序:
        bit rflag;
        rflag = 0;
        while(rflag==0); //等待
        在C430里可以写成:
        uchar flag;
        flag &= ~BIT1;
        while( (flag&BIT1) != BIT1 );
        效果一样

网友A:
区别微乎其微

网友B:
第2条,如果开了看门狗不喂狗,程序自然会复位。

网友C(2012-05-28):
区别不大  看看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