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 信号电压问题

楼主(2011-11-29):
(无正文)

网友A:
是你把直流加进去理解了
只考虑交流信号的幅度啊,他的确是放大的

网友B:
to LZ:

放大需考虑输出和输入信号之比,通常考虑的是交流成分。此外,三极管共射放大的输出信号和输入存在180度相位差异,所以才会有输入上升了其输出却下降之感觉。但只要其上升或下降的幅度比输入信号大了,则就是放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