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恳请教各位这个运放电路如何分析?

楼主(2011-11-29):
假设下图电路中的运放都是理想的。写出此电路的输出电压表达式。

补充下,是交流情况

楼主:
补充下,是交流

网友A:
我的理解是
若为理想运放,无论是直流信号还是交流信号,都应该是 vo=vi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等 吧,R1上不是有压降嘛

网友A:
先说一下理想运放的性能指标,也就是集成运放的理想化参数:
1、差模输入电阻Rid=∞
2、开环差模增益Aod=∞
3、输出电阻Ro=0
4、共模抑制比KCMR=∞
5、上限频率fH=∞
6、失调电压UOI、失调电流IOI和它们的温漂dUOI/dT,dIOI/dT均为0,且无任何内部噪声。
在上面的电路图,只需用到第1条,Rid=∞,也就是同相输入端与反向输入端间的电阻无穷大,相当于开路。
所以此电路相当于输入串一个电阻,直接到输出。

网友B:
楼上:这个输出不会是Vo=Vi,因为右边运放的输出会对Vo有影响,也就是说左边运放的同相输入端连接的电阻上是有压降的。
计算了一下,如果标有R1的那几个电阻的阻值都相同,那么Vo = Vi*sRC/(1+sRC)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你的回答,想请教下这位高人这个电路是怎么分析的,2个运放分别干什么用?最后的结果是如何计算的,用节点电压、节点电流?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B:
回楼上,是用的节点电压、节点电流法。设左边运放的输出是Vo1,右边运放的输出是Vo2,则有
(Vo2 - Vi)/2 + Vi = Vo
(Vo2 - Vo1)*R/(R + 1/sC) + Vo1 = Vo
Vo1 = 2*Vo
由这三个方程能够得出Vo = Vi*sRC/(1+sRC)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终于想通了!!!多谢高手不吝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感谢ShakaLeo前辈指正我的错误!我把问题想简单,想的太片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