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得知串口有数据

楼主(2011-11-29):
请教一个问题“
现在正在做上位机软件,如何得知串口已经有数据才把数据读到上位机?

现在我采用的是定时器去读,但是读到的数据不易于分析。

同时,读到数据之后,如何把串口读到的数据清空?

谢谢、3

网友A:
通信双方应该有协议

网友B:
不断地读起始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否请T叔说的详细些?

谢谢

网友B:
检查串口的接收瑞→是起始位?→是→开始通汛
      忄                    ↓否
      ←←←←←←←

网友C:
用中断啊

网友D:
串口是有中断的,不管是PC平台还是嵌入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