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2011-11-29):
分立元件组成的

谢谢了,比较急

网友A:
随便画个示意图给参考一下

楼主:
这里的稳压二极管过压了会击穿?

网友A:
稳压二极管过压了会击穿, 最终导致最上面的三极管截至, 输出关闭

网友B(2014-12-14):
防反接、抗浪涌、过流、过压保护Polyz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