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DK的问题

楼主(2011-11-29):
裸机学习S3C2440,买板子,听说MDK可以模拟仿真,但是为什么仿真的时候,老出现
no ulink device found这个提示呢?请大家给解释解释吧

网友A:
设置一下,debug使用“user simulator”

网友B:
如果是接上硬件仿真,那你选择debug调试的时候不要选择“user simulator”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