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振荡电路么?

楼主(2011-11-29):
资料上说是克拉伯振荡电路,可是我怎么看都不像

网友A:
这个不是滴,没有反馈

网友B:
google image "oscillator clapp", tooooooooooooooooooo many!

网友C:
这个没有启动电流,能工作吗?

网友D:
的确是克拉伯振荡电路。反馈是从C21、C22中点到9018发射极。注意:基极通过C3接L3的上端,集电极通过D1接地,也就是L3的另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