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直流补偿的问题

楼主(2011-11-29):
这个图书上说,要是信号发生器没有直流补偿的话,需要加入图中虚线的部分。我想知道DC补偿是做什么的,直流补偿在这个电路中的作用是干什么的。

楼主:
各位大哥,帮忙看看吧,嘻嘻!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啊!

网友A:
友情帮顶,我也不清楚!哈哈

网友B:
这2个二极管这么顶着,发光管的电流没有回路哦

网友C:
LS说的对啊,两个1N4148对着顶,电路不通啊。
叠加直流补偿,可能是因为信号源驱动不了4N35

楼主:
请问,那要是没有下面的那个二极管,只有上面的二极管,这个直流补偿,应该怎么理解啊!是怎么补偿的啊!

楼主:
请问5 楼,6楼,那要是没有下面的那个二极管,只有上面的二极管,这个直流补偿,应该怎么理解啊!是怎么补偿的啊!能仔细说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D:
哪找的书,这么明显的错误!这个直流补偿说就很不明确,给出完整的上下文。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中,没有关于这个的,只是在图片中标出了这部分,而且在虚线那部分写了底下那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