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C语言代码

楼主(2011-11-29):
我的51F系列单片机在C语言编译时候
有的语句 我换一下行 编译代码的大小就不同
举个例子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b;

b=c+d;  第一行
c=m;      第二行
c=k*10; 第三行

我把第二行的语句放到第三行下面 编译后代码大小就不同 大家谁能解释一下
用keil4编译的

网友A:
to LZ:

这很正常。因为MCU具体进行计算会用到寄存器,而寄存器的调配会随计算次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此,所用指令也不尽相同,所以最终代码长度会不同。

网友B:
LZ的写法中间的那个
c=m;其实被忽略了,因为没有意义,当然前提是局部变量
全局变量也可能不一样,这没有什么奇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依照阁下的意思  怎么才能做到代码最优化

网友B:
基本的优化大家都懂一些,比如尽量用局部变量,尽量使用特定指针等等
但更重要的是从软件架构上去优化,这种优化威力更大,并且可移植,通用性更好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依照阁下的意思  怎么才能做到代码最优化
引用 楼主:

“代码优化”其实一句话就够了,那就是别去做那些“多此一举”的事情。

c=m;      第二行
c=k*10; 第三行

无论如何调换,那显然是总有一行是多此一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否提供本关于这方面的书 我总感觉软件架构设计的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