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显示异常DS18B20

楼主(2011-11-29):
这程序有没有错
就是显示不正常
我改变温度,显示的温度不正常而且一直是55.9摄氏度
/*初始化ds1820                                      */
/*******************************************************************/
Init_DS18B20(void)
{
     DQ = 1 ;      //DQ复位
     Delay(8) ;    //稍做延时

     DQ = 0 ;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90) ;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       //拉高总线
     Delay(8) ;

     presence = DQ ;    //如果=0则初始化成功 =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100) ;
     DQ = 1 ;

     return(presence) ; //返回信号,0=presence,1= no presence
}

/* 读一个字节                     */
/*******************************************************************/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
unsigned char dat = 0 ;

for (i = 0 ; i<8 ; i++)
  {
    DQ = 0 ; // 给脉冲信号
    dat >>= 1 ;
    DQ = 1 ; // 给脉冲信号

    if(DQ==1)
     dat |= 0x80 ;
    Delay(4) ;
  }

    return (dat) ;
}

/* 写一个字节                                         */
/*******************************************************************/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 0 ;
  for (i = 0 ; i <8 ; i++)
  {
    DQ = 0 ;   _nop_();
    DQ = dat&0x01 ;

_nop_();_nop_();
    Delay(5) ;

    DQ = 1 ;
    dat>>=1 ;
  }
}

/* 读取温度                            */
/*******************************************************************/
Read_Temperature(void)
{
     Init_DS18B20() ;

     WriteOneChar(0xCC) ;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  //读取温度寄存器

     temp_data[0] = ReadOneChar() ;   //温度低8位
     temp_data[1] = ReadOneChar() ;   //温度高8位
}

/* 数据转换与温度显示                                              */
/*******************************************************************/
void Disp_Temperature()
{
  temp_ram[4]=(temp_data[0]&0x0f)*6.25 ;
  temp_ram[0]=ditab[temp_ram[4]]//+0x30 ;     //查表得小数位的值

  temp_ram[4]=((temp_data[0]&0xf0)>>4)|((temp_data[1]&0x0f)<<4) ;
  temp_ram[3]=temp_ram[4]/100//+0x30 ;
  temp_ram[1]=temp_ram[4]%100 ;
  temp_ram[2]=temp_ram[1]/10//+0x30 ;
  temp_ram[1]=temp_ram[1]%10//+0x30 ;

    if(temp_ram[3]==0x00)        //高位为0,不显示
   {
     temp_ram[3]=0x20 ;
     if(temp_ram[2]==0x00)      //次高位为0,不显示
     temp_ram[2]=0x20 ;
   }

}

网友A:
助学园地有许多ds18b20的程序实例并都付有工程包,即都是源码。

网友B:
我这有个51 的 ds18b20+1602 的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1^4;//ds18b20与单片机连接口
sbit RS=P2^0;//lcd与单片机连接口
sbit RW=P2^1;
sbit EN=P2^2;
unsigned char code str1[]={"temperature:  "};
unsigned char code str2[]={"              "};
unsigned char temp[7]={48,48,48,48,'.',48,'\0'};
uchar data disdata[5];
uint temp_value;//温度值
uchar mark;//温度正负标志
/*****************************************************
* Function Name  : delay1ms()
* Description    : lcd 显示用延时
* Input          : 延时时间
* Return         : None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ms)//延时1毫秒(不够精确的)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for(j=0;j<100;j++);
}
/*****************************************************
* Function Name  : wr_com()
* Description    : lcd 写指令
* Input          : 指令
* Return         : None
******************************************************/
void wr_com(unsigned char com)//写指令//
{
   delay1ms(1);
   RS=0;
   RW=0;
   EN=0;
   P0=com;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
* Function Name  : wr_dat()
* Description    : lcd 写数据
* Input          : 数据
* Return         : None
******************************************************/
void wr_dat(unsigned char dat)//写数据//
{  delay1ms(1);;
   RS=1;
   RW=0;
   EN=0;
   P0=dat;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
* Function Name  : lcd_init()
* Description    : LCD初始化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lcd_init()//初始化设置//
{
  delay1ms(15);
  wr_com(0x38);delay1ms(5);         //8 位数据,双列,5*7 字形
  wr_com(0x01);delay1ms(5);          //清屏指令
  wr_com(0x06);delay1ms(5);          //显示地址递增,即写一个数据后,显示位置右移一位
  wr_com(0x0c);delay1ms(5);         //开启显示屏,关光标,光标不闪烁
}
/*****************************************************
* Function Name  : LCD_set_xy()
* Description    : 设置显示位置
* Input          : 显示坐标
* Return         : None
******************************************************/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写地址函数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 (y == 0) address = 0x80 + x;
    else   address = 0xc0 + x;
    wr_com( address);
}
/*****************************************************
* Function Name  : LCD_write_string()
* Description    : 向指定的地址写字符串
* Input          : 要写入的数据
* Return         : None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列x=0~15,行y=0,1
{
    LCD_set_xy( X, Y ); //写地址
    while (*s)  // 写显示字符
    {
      wr_dat( *s );
      s ++;
    }
}
/*****************************************************
* Function Name  : init_play()
* Description    : 初始化显示
* Input          : 要写入的数据
* Return         : None
******************************************************/
init_play()//初始化显示
{
  lcd_init();
  LCD_write_string(0,0,str1);
  LCD_write_string(0,1,str2);
}
/*****************************************************
* Function Name  : delay_18B20()
* Description    : DS18B20 显示用延时
* Input          : 延时时间
* Return         : None
******************************************************/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延时1微秒
{
        while(i--);
}
/*****************************************************
* Function Name  : delay_18B20()
* Description    : DS18B20 显示用延时
* Input          : 延时时间
* Return         : None
******************************************************/
void ds1820reset()/*ds1820复位*/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1);  //延时
         DQ = 0;          //DQ拉低
         delay_18B20(60); //精确延时  大于480us
         DQ = 1;          //拉高
         delay_18B20(15);        // 大于60us
   }
/*****************************************************
* Function Name  : ds1820rd()
* Description    : DS18B20 读数据
* Input          : None
* Return         : 读到的数据
******************************************************/
uchar ds1820rd()//读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15);//大于60us
         }
        return(dat);
  }
/*****************************************************
* Function Name  : ds1820rd()
* Description    : DS18B20 写数据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s1820wr(uchar wdata)//写数据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wdata&0x01;
     delay_18B20(15);//大于60us
     DQ = 1;
     wdata>>=1;
   }
}

/*****************************************************
* Function Name  : read_temp()
* Description    : 读取温度值并将读到的温度进行处理
* Input          : None
* Return         : temp_value  温度值
******************************************************/
read_temp()//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
   uchar a,b;
   ds1820rese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44);//*启动温度转换*/
   ds1820rese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be);//*读取温度*/
   a=ds1820rd();
   b=ds1820rd();
   temp_value=b;
   temp_value<<=8;
   temp_value=temp_value|a;
   if(temp_value<0x0fff)   //如果为正数
   mark=0;
   else                               //如果为负数
   {
     temp_value=~temp_value+1;
         mark=1;
   }
   temp_value=temp_value*(0.625);//温度值扩大10倍,精确到1位小数
   return(temp_value);
  }

/*****************************************************
* Function Name  : ds1820disp()
* Description    : 显示读取到的温度值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s1820disp()//温度值显示
  {
        temp[1]=temp_value/1000+0x30;//百位数
    temp[2]=temp_value%1000/100+0x30;//十位数
    temp[3]=temp_value%100/10+0x30;//个位数
        temp[5]=temp_value%10+0x30;//小数
    if(mark==0)
          temp[0]=0x20;//正温度不显示符号
    else
          temp[0]='-';//负温度显示负号:-

    if(temp[1]==0x30)
          {
            temp[1]=0x20;//如果百位为0,不显示
                if(temp[2]==0x30)
                  {
                    temp[2]=0x20;//如果百位为0,十位为0也不显示
                  }
           }
           LCD_write_string(0,1,temp);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主程序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main()
{
   delay_18B20(1);
   init_play();//初始化显示
   while(1)
        {
          read_temp();//读取温度
      ds1820disp();//显示
         }
  }

网友A:
楼上是助学园地第二届250状元,正在拼搏做第四届的250。

网友C:
检查18B20时序····

网友(2013-12-11):
显示55.9有没有解决方法啊,我的也是

网友:
我的解决了。55.9是出厂默认值,我的错误是程序对的,程序的ds口与自己焊的ds口不一致,我解决这个还用1602显示序列程序验证
程序:/*读取DS18B20的64位序列码并显示在1602液晶上,如果读取正确结果,则在
液晶第一行显示DS18B20 OK,第二行显示序列码,如果读取失败,则在液晶上
显示DS18B20  ERR0R PLEASE CHECK ,用户可通过更改18B20接口自己外接。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 = P2^2;  //定义DS18B20端口DQ
sbit BEEP=P2^3 ; //蜂鸣器驱动线

bit  presence ;

sbit LCD_RS = P3^5;
//sbit LCD_RW = P2^1;
sbit LCD_EN = P3^4;

uchar code  cdis1[ ] = {"   DS18B20 OK   "};
uchar code  cdis2[ ] = {"                "};
uchar code  cdis3[ ] = {" DS18B20  ERR0R "};
uchar code  cdis4[ ] = {"  PLEASE CHECK  "};

unsigned char data  display[2] = {0x00,0x00};

unsigned char data  RomCode[8]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crc;

void beep();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
void delay1(int ms)
{
unsigned char y;
  while(ms--)
{
  for(y = 0; y<250; y++)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delay1(5);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delay1(5);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delay1(1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lcd_w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1(5);
    lcd_wcmd(0x38);
    delay1(5);
    lcd_wcmd(0x38);
    delay1(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1(5);
    lcd_wcmd(0x06);      //移动光标
    delay1(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5);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char pos)
{
  lcd_wcmd(pos | 0x80);  //数据指针=80+地址变量
}

/*******************************************************************/
/*                                                                 */
/*us级延时函数                                                     */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um)
{
  while( --num );
}

/*******************************************************************/
/*                                                                 */
/*初始化ds1820                                                     */
/*                                                                 */
/*******************************************************************/
Init_DS18B20(void)
{
     DQ = 1;      //DQ复位
     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将DQ拉低
     Delay(9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8);

     presence = DQ;    //读取存在信号
     Delay(100);
     DQ = 1;

     return(presence); //返回信号,0=presence,1= no presence
}

/*******************************************************************/
/*                                                                 */
/* 读一位(bit)                                                   */
/*                                                                 */
/*******************************************************************/
uchar read_bit(void)
{
unsigned char i;
DQ = 0;                      //将DQ 拉低开始读时间隙
DQ = 1;                         // then return high
for (i=0; i<3; i++);         // 延时15μs
return(DQ);                         // 返回 DQ 线上的电平值
}

/*******************************************************************/
/*                                                                 */
/* 读一个字节                                                      */
/*                                                                 */
/*******************************************************************/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 = 8; i > 0; i--)
//  {
//           read_bit();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     dat >>= 1;
//    DQ = 1; // 给脉冲信号
for (i=0;i<8;i++)
{                                  // 读取字节,每次读取一个字节
if(read_bit()) dat|=0x01<<i;           // 然后将其左移

//    if(DQ)
//     dat |= 0x80;
    Delay(4);
  }

    return (dat);
}

/*******************************************************************/
/*                                                                 */
/* 写一位                                                          */
/*                                                                 */
/*******************************************************************/
void write_bit(char bitval) {
DQ = 0;                                        // 将DQ 拉低开始写时间隙
if(bitval==1) DQ =1;          // 如果写1,DQ 返回高电平
Delay(5);                                       // 在时间隙内保持电平值,
DQ = 1;                      // Delay函数每次循环延时16μs,因此delay(5) = 104μs
}

/*******************************************************************/
/*                                                                 */
/* 写一个字节                                                      */
/*                                                                 */
/*******************************************************************/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temp;
//  for (i = 8; i > 0; i--)
//  {
   for (i=0; i<8; i++)         // 写入字节, 每次写入一位
   {
//    DQ = 0;
//    DQ = dat&0x01;
//    Delay(5);

//    DQ = 1;
   temp = dat>>i;
   temp &= 0x01;
   write_bit(temp);
//    dat>>=1;

  }
  Delay(5);
}

/*******************************************************************/
/*                                                                 */
/* 读取64位序列码                                                  */
/*                                                                 */
/*******************************************************************/
Read_RomCord(void)
{
     unsigned char j;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33);  // 读序列码的操作
     for (j = 0; j < 8; j++)
         {
          RomCode[j] = ReadOneChar() ;
         }
}

/*******************************************************************/
/*                                                                 */
/*DS18B20的CRC8校验程序                                            */
/*                                                                 */
/*******************************************************************/
uchar CRC8()
{
   uchar i,x; uchar crcbuff;

   crc=0;
   for(x = 0; x <8; x++)
   {
    crcbuff=RomCode[x];
    for(i = 0; i < 8; i++)
     {
      if(((crc ^ crcbuff)&0x01)==0)
      crc >>= 1;
       else {
              crc ^= 0x18;   //CRC=X8+X5+X4+1
              crc >>= 1;
              crc |= 0x80;
            }
      crcbuff >>= 1;
         }
   }
     return crc;
}
/*******************************************************************/
/*                                                                 */
/* 数据转换与显示                                                  */
/*                                                                 */
/*******************************************************************/

Disp_RomCode()
{
   uchar j;
   uchar H_num=0x40;       //LCD第二行初始位置

   for(j=0;j<8;j++)
   {
    Temp = RomCode[j];

    display[0]=((Temp&0xf0)>>4);
    if(display[0]>9)
     { display[0]=display[0]+0x37;}
    else{display[0]=display[0]+0x30;}

    lcd_pos(H_num);
    lcd_wdat(display[0]);        //高位数显示

    H_num++;
    display[1]=(Temp&0x0f);
    if(display[1]>9)
     {display[1]=display[1]+0x37;}
    else {display[1]=display[1]+0x30;}

    lcd_pos(H_num);
    lcd_wdat(display[1]);        //低位数显示
    H_num++;
   }
}

/*******************************************************************/
/*                                                                 */
/* 蜂鸣器响一声                                                    */
/*                                                                 */
/*******************************************************************/
void beep()
  {
    unsigned char y;
    for (y=0;y<100;y++)
    {
      Delay(60);
      BEEP=!BEEP;                //BEEP取反
    }
    BEEP=1;                      //关闭蜂鸣器
        Delay(40000);
  }

/*******************************************************************/
/*                                                                 */
/* DS18B20 OK 显示菜单                                             */
/*                                                                 */
/*******************************************************************/
void  Ok_Menu ()
{
    uchar  m;
    lcd_init();                //初始化LCD

    lcd_pos(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m = 0;
    while(cdis1[m]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cdis1[m]);
       m++;
     }

    lcd_pos(0x4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1个字符
     m = 0;
    while(cdis2[m] != '\0')
     {
       lcd_wdat(cdis2[m]);      //显示字符
       m++;
     }
}

/*******************************************************************/
/*                                                                 */
/* DS18B20 ERROR 显示菜单                                          */
/*                                                                 */
/*******************************************************************/
void  Error_Menu ()
{
     uchar  m;
     lcd_init();                //初始化LCD

           lcd_pos(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m = 0;
     while(cdis3[m]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cdis3[m]);
       m++;
     }

     lcd_pos(0x4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1个字符
     m = 0;
     while(cdis4[m] != '\0')
     {
       lcd_wdat(cdis4[m]);      //显示字符
       m++;
     }
}

/*******************************************************************/
/*                                                                 */
/* 主函数                                                          */
/*                                                                 */
/*******************************************************************/
void main()
{
     P0 = 0xff;
     P2 = 0xff;

   while(1)
  {
     Ok_Menu ();
     Read_RomCord();    //读取64位序列码
     CRC8();            //CRC效验
     if(crc==0)         //CRC效验正确
         {
          Disp_RomCode();        //显示64位序列码
            beep();
     }
     while(!presence)
         {
          Init_DS18B20();
          delay1(1000);
         }

     Error_Menu ();
        do
         {
           Init_DS18B20();
           beep();
     }
        while(presenc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