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道30分唾手可得的小问题,花不了1分钟,看谁快!

楼主(2011-11-29):
已知某电路的各级均为共射放大电路,其对数幅频特性如图所示。求下限频率、上限频率和电压放大倍数。

这道题摘自华成英书上的例5.5.1,题目看似简单,但是给答案前请先回答我这个问题:

1请问是用多级放大电路(而且是相同频率的3级放大电路)的截止频率的估算公式做出来的吗?(书上即是如此作答的:fH≈0.52fH1=0.52*2X10^5)?
2如果是,那么我想问,这幅图难道不是这个多级放大电路的波特图吗?那个右拐点不就是此电路的3DB误差处的上限频率吗?还计算什么呢?难道没有矛盾吗?

期待神的到来!

补充:总之总结成下两句话:
a如果是多级放大电路的波特图那还求什么上下限频率呢(图上有)?
b如果是其中某一级放大电路的波特图那还为什么会出现-60dB/十倍频的斜率呢?

好吧,补充书上全文如下:

上图中的式5.5.8a是这个:fH≈0.52fH1;(适用于各级均有相同频率特性的三级放大电路)

再次补充:大家都承认这个图是三级放大电路总的波特图,但是不认可右拐点就是-3DB的所在位置是吧?我直接引用教材原话佐证:

怎么解释呢?
fL的定义不必多说了吧?就是使AU下降到1/√2倍峰值处或者说-3DB处。

最新补充:
我可能大概清楚了,谢谢大家这么费心地画图,写思路。我想我大概知道我哪里理解有失误了。华成英书上写的“在对数幅频特性中,以截止频率fL(-3dB处)为拐点,以两段直线近似曲线”,可能是特指单级放大电路,对不对?对于多级放大电路而言并不是这样。我与大家的矛盾我仔细想了想应该是这样。
作者思路应该是先将三级放大电路的每一级放大电路波特图折线化(用直线代替曲线),然后将三级的波特图垂直方向相加,得到总的折线化的波特图,结果拐点当然出现在-3dB处了;(即先分别折线化再叠加)
我一开始的理解是,未处理的三个一摸一样的单级放大电路的波特图的曲线(未直线化处理哦),垂直方向叠加后按照“以截止频率fL(-3dB处)为拐点,以两段直线近似曲线”的原则,先找出-3dB的位置,然后折线化。(即先叠加,再折线化)。
谢谢大家的耐心。真的谢谢!

我想这就是答案,不知大家赞不赞同。只是我又迷惑的是哪种方式才是最科学的呢?或者实际中选择哪种方式最好呢?

当然如果大家觉得有意思的话欢迎参与我的下一话题的讨论,网址是:https://bbs.21ic.com/icview-291406-1-1.html

网友A:
1.从下降的那段看,可能是3级。1级的貌似都是20dB/十倍频
2.在频率相差不多的情况下,上下限频率不能简单的从图上看出,书上是有推倒过程的

网友B:
1. 是用三级放大级联的估算公式来计算的,1/(1.1*√3) = 0.52
2. 如果每一级放大的-3db上限频率都是2X10^5,那估计是图上标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我还是那句话,这幅波特图描述的到底是总的多级电路还是其中一级的放大电路呢?如果是总的多级放大电路,那么右拐点不是上限频率是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书上确实是这么写的,也就是说你认为说书上有误了是不是?

网友B:
我没有这本书,不知道书上是怎么解释这个图的,如果每一级放大的上限频率都是2X10^5hz,那右边拐点的频率就不是多级放大电路的-3db上限频率,可能作者的意思并没有把这个拐点当做-3db点,而是增益从这个拐点开始以-60db/10倍频下降。

网友A:
回复 楼主:

肯定是多级

自己看看书,书上的解释肯定没有错

我晚上回去也看看

网友C:
想看看书上怎么解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书上这么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书上这么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书上这么写的

网友A:
你贴的这个只是结论的应用,最好去看下结论的推导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结论是怎么来的呢?也就是那个公式fH≈0.52fH是怎么来的是不是?来自一大堆数学推导。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个公式的推导过程对我的疑问没有任何帮助。我其实并没有质疑书上的结论,我就是质疑这道题用心良苦却可能不小心生成了矛盾。

网友A:
书上说的很清楚,“且每一级的上限频率为2*10^5Hz”,所以才会得到他说的那个上限频率

网友B:
楼主把“拐点”和“上限频率”这个两个词搞混了。
图中只有一个向下的拐点,而且斜率是-60db/十倍频,由这个已知条件可以知道这是三级共射放大,而且每一级的上限频率都相同,都是那个拐点的频率。知道了这些,就可以得到多级放大的-3db上限频率是0.51X2X10^5了。
实际在那个拐点处,增益已经下降了9db,但的确是从这个拐点处增益开始以-60db/十倍频的斜率开始下降,书上并没有说这个拐点就是多级放大电路的上限频率。

网友D:
回楼主:
1、“请问是用多级放大电路(而且是相同频率的3级放大电路)的截止频率的估算公式做出来的吗?”
此上限截至频率的估算公式在例题前面有详细的推倒过程。
2、“如果是,那么我想问,这幅图难道不是这个多级放大电路的波特图吗?那个右拐点不就是此电路的3DB误差处的上限频率吗?还计算什么呢?难道没有矛盾吗?”
LZ注意这里需要求得是3dB的截止频率,即放大倍数降到原来的0.707倍的频率,而不是拐点。此处LZ理解错误!所以根本就没有矛盾。

网友D:
3、“如果是其中某一级放大电路的波特图那还为什么会出现-60dB/十倍频的斜率呢?”
此电路为3级放大电路,每级的放大电路上限截至频率均相同,也就意味着在放大倍数曲线中的每一级同一频率处发生转折即图中的2×10exp(5),而且每级对高频段曲线斜率的贡献均为-20dB,3级也就是-60dB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看过波特图的折线近似画法就知道拐点处处于-3DB处,这个不会有疑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为什么老是逃避我问的图的问题呢?书上这样说就是源于作者对图的错误的认识(嚣张一下下,但是确实是我真实而不成熟的想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看我最新问题补充

网友E:
to LZ:

这只是个题目而已,要真较真起来三级截止频率(半功点)肯定低于单级截止频率(在单级截止频率点上三级已下降了3X3db)。

网友F:
上面转折频率的定义依据是:第一个转折点频率即主极点频率,而题目所给的主极点是一个3重极点

网友G:
是不是带通滤波啊

楼主:
我可能大概清楚了,谢谢你这么费心地画图,写思路。我想我大概知道我哪里理解有失误了。华成英书上写的“在对数幅频特性中,以截止频率fL(-3dB处)为拐点,以两段直线近似曲线”,可能是特指单级放大电路,对不对?对于多级放大电路而言并不是这样。我与大家的矛盾我仔细想了想应该是这样。
作者思路应该是先将三级放大电路的每一级放大电路波特图折线化(用直线代替曲线),然后将三级的波特图垂直方向相加,得到总的折线化的波特图,结果拐点当然出现在-3dB处了;
我一开始的理解是,未处理的三个一摸一样的单级放大电路的波特图的曲线(未直线化处理哦),垂直方向叠加后按照“以截止频率fL(-3dB处)为拐点,以两段直线近似曲线”的原则,找出-3dB的位置,然后折线化。
我想这就是答案。谢谢你,谢谢大家的耐心。真的谢谢!

当然如果大家觉得有意思的话欢迎参与我的下一话题的讨论,网址是:https://bbs.21ic.com/icview-291406-1-1.html
23# sxdxy

楼主:
我可能大概清楚了,谢谢大家这么费心地画图,写思路。我想我大概知道我哪里理解有失误了。华成英书上写的“在对数幅频特性中,以截止频率fL(-3dB处)为拐点,以两段直线近似曲线”,可能是特指单级放大电路,对不对?对于多级放大电路而言并不是这样。我与大家的矛盾我仔细想了想应该是这样。
作者思路应该是先将三级放大电路的每一级放大电路波特图折线化(用直线代替曲线),然后将三级的波特图垂直方向相加,得到总的折线化的波特图,结果拐点当然出现在-3dB处了;(即先分别折线化再叠加)
我一开始的理解是,未处理的三个一摸一样的单级放大电路的波特图的曲线(未直线化处理哦),垂直方向叠加后按照“以截止频率fL(-3dB处)为拐点,以两段直线近似曲线”的原则,先找出-3dB的位置,然后折线化。(即先叠加,再折线化)

。谢谢大家的耐心。真的谢谢!
我想这就是答案,不知大家赞不赞同,
赞同的话,哪种方式才是最科学的呢?或者实际中选择哪种方式呢?
当然如果大家觉得有意思的话欢迎参与我的下一话题的讨论,网址是:https://bbs.21ic.com/icview-291406-1-1.html
23# sxdxy

网友H:
20Ndb/十倍频,N代表阶数,有图可知,一个是20db/十倍频,是一级,60的那个是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