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的xt2时钟切换问题

楼主(2011-11-29):
我用的是430F449 我想用XT2作为我的MCLK,但是怎么也切换不过去,一直都是DCO 在工作的,请问大家谁有好的办法不?或者说下这个切换的过程,谢谢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由于XT2 时钟失效自动切换到DCO。因此程序中首先打开XT2,判断晶振失效标志位,直到 XT2 正常工作,OFIFG 为0后再执行其它程序。可用以下程序再做尝试:
void init_XT2(void)
{
unsigned int t;
FLL_CTL1 &= ~XT2OFF;
do{
IFG1 &= ~OFIFG;
for(t=0xfff;t>0;t--);
}
while(IFG1 & OFIFG);
FLL_CTL1 = SELM1; //MCLK-->XT2=4MHz

网友B:
你是怎么样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