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嵌入式的方法?

楼主(2011-11-29):
我学习过51,430,DSP等,现在正在弄STM32F103,前几天刚把os系统移植到这款控制器上,现在有些疑问,我需要将os里面原理都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吗?还是只要自己会创建任务就行?我的目标是学习linux,并以后从事嵌入式行业,不知各位大侠有什么好建议,谢谢

网友A:
楼主的想法是对的, 那就找书看吧,
第一步先不要去管它是怎么实现的, 而是先了解它提供的接口和使用方法.

网友B:
21里有很多分享经验的帖子,楼主看一下

楼主:
好的,感谢各位

网友C:
既然选择了,就要坚定的走下去

网友D:
可以看看论坛里有很多这样的帖子 可以找找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