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都用什么牌子的洛铁头?

楼主(2011-11-30):
我用的是快克可调温的洛铁,配了40块钱5个洛铁头,大概用1个小时,洛铁头就发黑,氧化不占锡,好烦。

网友A:
便宜木好货,你配个3~40元的试试,俺用的25元的头很好使

网友B:
我用的是GAOYUE的,用的还好
你每次用好后要给烙铁头上点锡,防止氧化,以前我们公司不上锡是要罚10块钱的
学会用湿海绵垫

楼主:
基本上我是第二天早上上班来洛铁还工作,用它点根烟,干活。

网友C:
不晓得,采购在电子城买的

网友D:
嘿嘿  我们早就不用洛铁了 用阻抗焊接机FL TECH牌子的  虽然好用 不过家用是用不到的吧!

网友E:
杂牌 紫铜的马蹄头 自己保养的

网友F:
2个原因:
1 第一次使用,没有喂饱锡
2 温度调的过高,一直烧着

一般第一次使用喂饱锡后,基本不会氧化的,用的时候湿海绵查下就铮亮了,不用的时候留点锡在上面。
哪怕一天到晚工作着也一样,这个和烙铁多少钱关系不是太大,便宜点烙铁头最多就是腐蚀。

网友G:
买正品白光的

网友H:
要是焊接贴片用白光牌刀头,要是插件就用白光牌尖头

网友I:
白光的   额  日货  没办法  人家的却是好使 啊

网友J: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另外正确的使用习惯也很重要。

网友K:
基本上我是第二天早上上班来洛铁还工作,用它点根烟,干活。
引用 楼主:

洛铁头可以点烟吗?以前用25W的小洛铁不行,现在60W的调温洛铁不行

还是吹风机好,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L:
自己做的单片机烙铁控制器,买的杂牌的恒温烙铁头,烙铁头用了一年,还保护很好
另外还有一台GOAJIE焊台,很少用。

网友M:
注意保养是关键

网友M:
我们公司那么好的烙铁因为没人保养,总是坏。日常养成好习惯,对烙铁的保护会好很多,比如不用的时候及时关掉。烙铁头上不用的时候不管热还是不热都给包上焊锡,防止氧化。用的时候蹭掉,用湿海绵等。

网友N:
俺们好像用的德国一个牌子的

网友O:
简而言之,烙铁头要买好的,其次在于日常保养,如不用时调低温度,喂锡等,如果氧化了,可以用砂纸打一打,还可以继续。。。:)

网友P:
基本上我是第二天早上上班来洛铁还工作,用它点根烟,干活。
引用 楼主:

这样的烙铁头,真是神作

网友Q:
回复 楼主:
对此表示很震撼

楼主:
我要改正我的工作习惯 。 洛铁不能熬夜,看了IC的帖子 知道身体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