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IR656,YUV,Directshow问题资料收集(转载)

楼主(2011-11-30):
656输出的是串行数据,行场同步信号嵌入在数据流中;
601是并行数据,行场同步有单独输出;
656只是数据传输接口而已,可以说是作为601的一个传输方式。
简单的说ITU-R BT.601是"演播室数字电视编码参数"标准,而ITU-R BT.656则是ITU-R      BT.601附件A中的数字接口标准,用于主要数字视频设备(包括芯片)之间采用27Mhz/s并口或243Mb/s串行接口的数字传输接口标准.
CCIR601号建议的制定,是向着数字电视广播系统参数统一化、标准化迈出的第一步。在该建议中,规定了625和525行系统电视中心演播室数字编码的基本参数值。
601号建议单独规定了电视演播室的编码标准。它对彩色电视信号的编码方式、取样频率、取样结构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它 规定彩色电视信号采用分量编码。所谓分量编码就是彩色全电视信号在转换成数字形式之前,先被分离成亮度信号和色差信号,然后对它们分别进行编码。分量信号 (Y、B    --    Y、R    -- Y)被分别编码后,再合成数字信号。 它规定了取样频率与取样结构。例如:在4:2:2等级的编码中,规定亮度信号和色差信号的取样频率分别为13.5MHZ和6.75MHZ     ,取样结构为正交结构,即按行、场、帧重复,每行中的R-Y和B-Y取样与奇次(1,3,5……)Y的取样同位置,即取样结构是固定的,取样点在电视屏幕 上的相对位置不变。    它规定了编码方式。对亮度信号和两个色差信号进行线性PCM编码,每个取样点取8比特量化。同时,规定在数字编码时,不使用A/D转换的整个动态范围,只 给亮度信号分配220个量化级,黑电平对应于量化级16,白电平对应于量化级235。为每个色差信号分配224个量化级,色差信号的零电平对应于量化级 128。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分量信号的编码数据流是很高的。以4:2:2编码标准为例,其比特流为:13.5×8+6.75×8×2=216Mb/S。若采用4:4:4编码方式,即对复合信号直接编码,其抽样频率取为13.3×8=106.4 Mb/S。
关于这两种信号的区别:
ITU-R BT 601(CCIR601旧称):16位数据传输;21芯;Y、U、V信号同时传输。
ITU-R BT 656(CCIR656旧称):9芯,不需要同步信号;8位数据传输;串行视频传输;传输速率是601的2倍;先传Y,后传UV。
CCIR601要通过行、场同步两根信号线来传递行、场同步信息;
而CCIR656不需要这两根信号线,它只通过8位数据线实现“软”同步。
CCIR656=CCIR601+HSYNC+VSYNC
ITU-R BT 601:
16位数据传输;21芯;Y、U、V信号同时传输。
ITU-R BT 656:
9芯,不需要同步信号;8位数据传输;串行视频传输;传输速率是601的2倍;先传Y,后传UV。

CCIR 601号建议
为了便于国际间的节目交换,为消除数字设备之间的制式差别,和为 625行电视系统与 525行电视系统之间兼容,在 1982年 2月国际无线电咨询委员会(CCIR)第 15次全会上,通过了 601号建议,确定以分量编码为基础, 即以亮度分量Y、和两个色差分量R-Y、 B-Y为基础进行编码,作为电视演播室数字编码的国际标准。
该标准规定: (1).不管是PAL制,还是 NTSC制电视,Y、R-Y、B-Y三分量的抽样频率分别为13.5MHz、6.75MHz、6.75MHz。(2). 抽样后采用线性量化,每个样点的量化比特数用于演播室为10bit, 用于传输为8bit。(3). Y、R-Y、B-Y三分量样点之间比例为4:2: 2。
在 1983年 9月召开的国际无线电咨询委员会(CCIR)中期会议上,又作了三点补充:(l)明确规定编码信号是经过γ预校正的 Y、(R-Y)、B-Y)信号;(2)相应于量化级 0和 255的码字专用于同步, l到 254的量化级用于视频信号;; (3)进一步明确了模拟与数字行的对应关系,并规定从数字有效行末尾至基准时间样点的间隔,对 525行、 60场/秒制式来说为 1 6个样点,对 625行、 50场/秒制式则为 12 个样点。不论 625行/50场或 525行/60场,其数字有效行的亮度样点数都是 720,色差信号的样点数均是 360,这是为了便于制式转换。若亮度样点数被 2除,就得到色差信号的数据。
CCIR-656 Encoderfrom Adaptive Micro-Ware, Inc.Features
  • Delivers high-quality real-time video encoding
  • Complies with CCIR656 (BT.656) standard
  • Supports 27-MHz, 8-bit parallel data stream
  • Combines input video data, calculated reference codes, and generated blanking data
  • Provides external timing reference
  • Generates NTSC output
  • Uses fully synchronous design
Block DiagramFigure 1 shows a block diagram of the function.
Figure 1. CCIR-656 Encoder Function

DescriptionThe CCIR-656 Decoder provides real-time digital video processing that is used effectively for devices and applications including set-top boxes, digital recorders, video conferencing, streaming video, and video security systems.
The CCIR-656 Decoder design can synchronize to the incoming CCIR656 video data stream and generate the timing signals necessary for other blocks to extract the active video field data. It generates output signals that identify the active video data type (luma, chroma red, and chroma blue) available at DATA_OUT. The decoder also identifies the active portions of the video data stream, the current field outputted, and the video format (NTSC or PAL).
Device Utilization and PerformanceTable 1 lists the typical device utilization results for the megafunction.
Table 1. Typical Device Utilization for the Megafunction
Target DeviceSpeed GradeUtilizationPerformance
(fMAX)
Parameter
Setting
LEs (1)I/O Pins
ACEX® 1K-19447243.90 MHzNone
APEX™ 20KE-19047290.02 MHzNone
Note:
  • LEs = Logic element
====================================================================================
http://www.directshow.cn/forum/viewthread.php?tid=1438
wince下DIRCTSHOW开发获取视频信号
====================================================================================
YUV(亦称YCrCb)是被欧洲电视系统所采用的一种颜色编码方法(属于PAL)。在现代彩色电视系统中,通常采 用三管彩色摄影机或彩色CCD摄影机进行取像,然后把取得的彩色图像信号经分色、分别放大校正后得到RGB,再经过矩阵变换电路得到亮度信号Y和两个色差 信号R-Y(即U)、B-Y(即 V),最后发送端将亮度和色差三个信号分别进行编码,用同一信道发送出去。这种色彩的表示方法就是所谓的YUV色彩空间表示。采用YUV色彩空间的重要性 是它的亮度信号Y和色度信号U、V是分离的。如果只有 Y信号分量而没有U、V信号分量,那么这样表示的图像就是黑白灰度图像。彩色电视采用YUV空间正是为了用亮度信号Y解决彩色电视机与黑白电视机的相容问 题,使黑白电视机也能接收彩色电视信号。
优点作用
  YUV主要用于优化彩色视频信 号的传输,使其向后相容老式黑白电视。与RGB视频信号传输相比,它最大的优点在于只需占用极少的频宽(RGB要求三个独立的视频信号同时传输)。其中 “Y”表示明亮度(Luminance或Luma),也就是灰阶值;而“U”和“V” 表示的则是色度(Chrominance或Chroma),作用是描述影像色彩及饱和度,用于指定像素的颜色。“亮度”是透过RGB输入信号来建立的,方 法是将RGB信号的特定部分叠加到一起。“色度”则定义了颜色的两个方面─色调与饱和度,分别用Cr和CB来表示。其中,Cr反映了GB输入信号红色部分 与RGB信号亮度值之间的差异。而CB反映的是RGB输入信号蓝色部分与RGB信号亮度值之同的差异。

  采用YUV色彩空间的重要性 是它的亮度信号Y和色度信号U、V是分离的。如果只有Y信号分量而没有U、V分量,那么这样表示的图像就是黑白灰度图像。彩色电视采用YUV空间正是为了 用亮度信号Y解决彩色电视机与黑白电视机的兼容问题,使黑白电视机也能接收彩色电视信号。

  YUV与RGB相互转换的公式如下(RGB取值范围均为0-255)︰
  Y = 0.299R + 0.587G + 0.114B
  U = -0.147R - 0.289G + 0.436B
  V = 0.615R - 0.515G - 0.100B
  R = Y + 1.14V
  G = Y - 0.39U - 0.58V
  B = Y + 2.03U

   在DirectShow中,常见的RGB格式有RGB1、RGB4、RGB8、RGB565、RGB555、RGB24、RGB32、ARGB32 等;常见的YUV格式有YUY2、YUYV、YVYU、UYVY、AYUV、Y41P、Y411、Y211、IF09、IYUV、YV12、YVU9、 YUV411、YUV420等。

YUV主要的采样格式

   主要的采样格式有YCbCr 4:2:0、YCbCr 4:2:2、YCbCr 4:1:1和 YCbCr 4:4:4。其中YCbCr 4:1:1 比较常用,其含义为:每个点保存一个 8bit 的亮度值(也就是Y值),每 2x2 个点保存一个 Cr 和Cb 值, 图像在肉眼中的感觉不会起太大的变化。所以, 原来用 RGB(R,G,B 都是 8bit unsigned) 模型, 4 个点需要 8x3=24 bites(如下图第一个图)。而现在仅需要 8+(8/4)+(8/4)=12bites, 平均每个点占12bites(如下图第二个图)。这样就把图像的数据压缩了一半。

楼主:
上边仅给出了理论上的示例,在实际数据存储中是有可能是不同的,下面给出几种具体的存储形式:

  (1)    YUV 4:4:4

  YUV三个信道的抽样率相同,因此在生成的图像里,每个象素的三个分量信息完整(每个分量通常8比特),经过8比特量化之后,未经压缩的每个像素占用3个字节。

  下面的四个像素为: [Y0 U0 V0] [Y1 U1 V1] [Y2 U2 V2] [Y3 U3 V3]

  存放的码流为: Y0 U0 V0 Y1 U1 V1 Y2 U2 V2 Y3 U3 V3

  (2)   YUV 4:2:2

  每个色差信道的抽样率是亮度信道的一半,所以水平方向的色度抽样率只是4:4:4的一半。对非压缩的8比特量化的图像来说,每个由两个水平方向相邻的像素组成的宏像素需要占用4字节内存。

  下面的四个像素为:[Y0 U0 V0] [Y1 U1 V1] [Y2 U2 V2] [Y3 U3 V3]

  存放的码流为:Y0 U0 Y1 V1 Y2 U2 Y3 V3

  映射出像素点为:[Y0 U0 V1] [Y1 U0 V1] [Y2 U2 V3] [Y3 U2 V3]

  (3)   YUV 4:1:1

  4:1:1的色度抽样,是在水平方向上对色度进行4:1抽样。对于低端用户和消费类产品这仍然是可以接受的。对非压缩的8比特量化的视频来说,每个由4个水平方向相邻的像素组成的宏像素需要占用6字节内存。

  下面的四个像素为: [Y0 U0 V0] [Y1 U1 V1] [Y2 U2 V2] [Y3 U3 V3]

  存放的码流为: Y0 U0 Y1 Y2 V2 Y3

  映射出像素点为:[Y0 U0 V2] [Y1 U0 V2] [Y2 U0 V2] [Y3 U0 V2]

  (4)YUV4:2:0

   4:2:0并不意味着只有Y,Cb而没有Cr分量。它指得是对每行扫描线来说,只有一种色度分量以2:1的抽样率存储。相邻的扫描行存储不同的色度分 量,也就是说,如果一行是4:2:0的话,下一行就是4:0:2,再下一行是4:2:0...以此类推。对每个色度分量来说,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的抽样率 都是2:1,所以可以说色度的抽样率是4:1。对非压缩的8比特量化的视频来说,每个由2x2个2行2列相邻的像素组成的宏像素需要占用6字节内存。

  下面八个像素为:[Y0 U0 V0] [Y1 U1 V1] [Y2 U2 V2] [Y3 U3 V3]

  [Y5 U5 V5] [Y6 U6 V6] [Y7U7 V7] [Y8 U8 V8]

  存放的码流为:Y0 U0 Y1 Y2 U2 Y3

  Y5 V5 Y6 Y7 V7 Y8

  映射出的像素点为:[Y0 U0 V5] [Y1 U0 V5] [Y2 U2 V7] [Y3 U2 V7]

  [Y5 U0 V5] [Y6 U0 V5] [Y7U2 V7] [Y8 U2 V7]

各种YUV格式(图)
  YUV格式通常有两大类:打 包(packed)格式和平面(planar)格式。前者将YUV分量存放在同一个数组中,通常是几个相邻的像素组成一个宏像素(macro- pixel);而后者使用三个数组分开存放YUV三个分量,就像是一个三维平面一样。表2.3中的YUY2到Y211都是打包格式,而IF09到YVU9 都是平面格式。(注意:在介绍各种具体格式时,YUV各分量都会带有下标,如Y0、U0、V0表示第一个像素的YUV分量,Y1、 U1、V1表示第二个像素的YUV分量,以此类推。)

  ¨ YUY2(和YUYV)格式为每个像素保留Y分量,而UV分量在水平方向上每两个像素采样一次。一个宏像素为4个字节,实际表示2个像素。(4:2:2的意思为一个宏像素中有4个Y分量、2个U分量和2个V分量。)图像数据中YUV分量排列顺序如下:
  Y0 U0 Y1 V0    Y2 U2 Y3 V2 …

  ¨ YVYU格式跟YUY2类似,只是图像数据中YUV分量的排列顺序有所不同:
  Y0 V0 Y1 U0    Y2 V2 Y3 U2 …

  ¨ UYVY格式跟YUY2类似,只是图像数据中YUV分量的排列顺序有所不同:
  U0 Y0 V0 Y1    U2 Y2 V2 Y3 …

  ¨ AYUV格式带有一个Alpha通道,并且为每个像素都提取YUV分量,图像数据格式如下:
  A0 Y0 U0 V0    A1 Y1 U1 V1 …

  ¨ Y41P(和Y411)格式为每个像素保留Y分量,而UV分量在水平方向上每4个像素采样一次。一个宏像素为12个字节,实际表示8个像素。图像数据中YUV分量排列顺序如下:
  U0 Y0 V0 Y1    U4 Y2 V4 Y3    Y4 Y5 Y6 Y8 …

  ¨ Y211格式在水平方向上Y分量每2个像素采样一次,而UV分量每4个像素采样一次。一个宏像素为4个字节,实际表示4个像素。图像数据中YUV分量排列顺序如下:
  Y0 U0 Y2 V0    Y4 U4 Y6 V4 …

  ¨ YVU9格式为每个像素都提取Y分量,而在UV分量的提取时,首先将图像分成若干个4 x 4的宏块,然后每个宏块提取一个U分量和一个V分量。图像数据存储时,首先是整幅图像的Y分量数组,然后就跟着U分量数组,以及V分量数组。IF09格式与YVU9类似。

  ¨ IYUV格式为每个像素都提取Y分量,而在UV分量的提取时,首先将图像分成若干个2 x 2的宏块,然后每个宏块提取一个U分量和一个V分量。YV12格式与IYUV类似。

   ¨ YUV411、YUV420格式多见于DV数据中,前者用于NTSC制,后者用于PAL制。YUV411为每个像素都提取Y分量,而UV分量在水平方向上 每4个像素采样一次。YUV420并非V分量采样为0,而是跟YUV411相比,在水平方向上提高一倍色差采样频率,在垂直方向上以U/V间隔的方式减小 一半色差采样,如上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