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大小端

楼主(2011-11-30):
计算机业界,Endian表示数据在存储器中的存放顺序。下文举例说明在计算机中大小端模式的区别。
如果将一个32位的整数0x12345678存放到一个整型变量(int)中,这个整型变量采用大端或者小端模式在内存中的存储由下表所示。为简单起见,本书使用OP0表示一个32位数据的最高字节MSB(Most Significant Byte),使用OP3表示一个32位数据最低字节LSB(Least Significant Byte)。
地址偏移
大端模式
小端模式
0x00
12(OP0)
78(OP3)
0x01
34(OP1)
56(OP2)
0x02
56(OP2)
34(OP1)
0x03
78(OP3)
12(OP0)

如果将一个16位的整数0x1234存放到一个短整型变量(short)中。这个短整型变量在内存中的存储在大小端模式由下表所示。
  地址偏移
大端模式
小端模式
0x00
12(OP0)
34(OP1)
0x01
34(OP1)
12(OP0)
由上表所知,采用大小模式对数据进行存放的主要区别在于在存放的字节顺序,大端方式将高位存放在低地址,小端方式将低位存放在低地址。采用大端方式进行数据存放符合人类的正常思维,而采用小端方式进行数据存放利于计算机处理。到目前为止,采用大端或者小端进行数据存放,其孰优孰劣也没有定论。
有的处理器系统采用了小端方式进行数据存放,如Intel的奔腾。有的处理器系统采用了大端方式进行数据存放,如IBM半导体和Freescale的PowerPC处理器。不仅对于处理器,一些外设的设计中也存在着使用大端或者小端进行数据存放的选择。
因此在一个处理器系统中,有可能存在大端和小端模式同时存在的现象。这一现象为系统的软硬件设计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这要求系统设计工程师,必须深入理解大端和小端模式的差别。大端与小端模式的差别体现在一个处理器的寄存器,指令集,系统总线等各个层次中。
判断大端小端
int i=1;
    char *p=(char *)&i;
    if(*p==1)
           printf("1");
    else
           printf("2");
          大小端存储问题,如果小端方式中(i占至少两个字节的长度)则i所分配的内存最小地址那个字节中就存着1,其他字节是0.大端的话则1在i的最高地址字节处存放,char是一个字节,所以强制将char型量p指向i则p指向的一定是i的最低地址,那么就可以判断p中的值是不是1来确定是不是小端。
联合体union的存放顺序是所有成员都从低地址开始存放,面试者的解答利用该特性,轻松地获得了CPU对内存采用Little-endian还是Big-endian模式读写。
写一个C函数,若处理器是Big_endian的,则返回0;若是Little_endian的,则返回1
解答:
int checkCPU( )
{
    {
           union w
           {
                  int a;
                  char b;
           } c;
           c.a = 1;
           return(c.b ==1);
    }
}
剖析:
嵌入式系统开发者应该对Little-endian和Big-endian模式非常了解。采用Little-endian模式的CPU对操作数的存放方式是从低字节到高字节,而Big-endian模式对操作数的存放方式是从高字节到低字节。例如,16bit宽的数0x1234在Little-endian模式CPU内存中的存放方式(假设从地址0x4000开始存放)为:
内存地址
0x4000
0x4001
存放内容
0x34
0x12
而在Big-endian模式CPU内存中的存放方式则为:
内存地址
0x4000
0x4001
存放内容
0x12
0x34
32bit宽的数0x12345678在Little-endian模式CPU内存中的存放方式(假设从地址0x4000开始存放)为:
内存地址
0x4000
0x4001
0x4002
0x4003
存放内容
0x78
0x56
0x34
0x12
而在Big-endian模式CPU内存中的存放方式则为:
内存地址
0x4000
0x4001
0x4002
0x4003
存放内容
0x12
0x34
0x56
0x78

现有的平台上Intel的X86采用的是Little-Endian,而像Sun的SPARC采用的就是Big-Endian。那么在跨平台或网络程序中如何实现字节序的转换呢?这个通过C语言的移位操作很容易实现,例如下面的宏:
#if defined(BIG_ENDIAN) && !defined(LITTLE_ENDIAN)
#define htons(A)   (A)
#define htonl(A)     (A)
#define ntohs(A)   (A)
#define ntohl(A)    (A)
#elif defined(LITTLE_ENDIAN) && !defined(BIG_ENDIAN)
#define htons(A)     ((((uint16)(A) & 0xff00) >> 8) |
                               (((uint16)(A) & 0x00ff) << 8))
#define htonl(A)     ((((uint32)(A) & 0xff000000) >> 24) |
                              (((uint32)(A) & 0x00ff0000) >> 8) |
                              (((uint32)(A) & 0x0000ff00) << 8) |
                              (((uint32)(A) & 0x000000ff) << 24))
#define ntohs htons
#define ntohl htohl
#else
#error "Either BIG_ENDIAN or LITTLE_ENDIAN must be #defined, but not both."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