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Y264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11-30):
  小弟我一直对这个TNY264电路不明白,首先交流电整流到变压器输入端不应该是220*1.41*0.9=300V左右嘛,这个是个全波整流啊。为什么老有人说有400V呢? 还有这个脉冲变压器是靠电感工作的,到底多少感量比可以产生图中的9V 12V呢?!,另外这种电源怎么知道输出是多少瓦呢?普通的电路可以根据二极管整流通过的最大电流算,这个怎么算呢?!
小弟我菜鸟,在线求答案。请各位大侠,给解释。

网友A:
直流300V或者310V左右是对的,不能都听别人说的。

变压器电感量可以根据反激的变压器设计公式计算,很多开关电源设计书上都有
或者只想知道结果,完全可以用TNY264的生产公司的专用设计软件进行设计,好像叫PI expert

输出功率应该是设计前定好的,输出电压、电流都要确定。

网友B:
同意楼上所述。
但常说的400V应该考虑到了电源的杂波等一些现场因素。说400V的大部分应该是有实际经验的老手。
因为400V在有些场合都是危险的。我一般选450V的

网友C:
LZ,问题是:
当半夜或者电网负载低谷时,你量过市电插座上的电压吗?
它还是220V吗?

网友C:
而且,谁告诉你电容、器件上承受的电压是平均值的?那峰值时怎么办?

“交流电整流到变压器输入端不应该是220*1.41*0.9=300V左右嘛”
万用表量得的电压可只是个宏观的平均值,而并不是器件上真正承受的最恶劣情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