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wifi AP模块

楼主(2011-11-30):
现在项目中已有arm9核心板,以太网等功能,想再添加一个wifi-ap模块,使之能够建立热点,其它的wifi设备能够连接,请各位高手推荐

网友A:
wifi模块我也想要一块,淘宝上的模块接口有sd,串口,usb,我也不知道到那种好。
建立热点是不是想无线路由器一样的功能啊!

网友(2012-07-03):
我是marvell WIFI 模组的供应商,,我们现在主推的模块芯片是marvell USB 接口的88w8782u和SDIO接口的 88w8782s  ,marvell 相比较台产的realtek和Ralink,性能稳定,传输速度快,相比较同类的如 atheros和博通,价格便宜很多。有兴趣的可以加我QQ:185014364 或者MSN:lilong0163@msn.com  寻求资料。技术支持我们是用marvell原厂深圳办事处的团队支持。联系人“李龙 电话:15914125292

网友:
2# fe07fe   用什么接口的模块是根据你们的产品来定的,串口最贵,SDIO 比较省电价格也相对较高,USB的最便宜,现在WIFI一般都支持软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