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有关DM9000网卡的问题

楼主(2011-11-30):
首先,在搜索资料时,发现了以前这里的一个帖子,觉得对于CMD引脚的阐述有待商榷。https://bbs.21ic.com/icview-232159-1-1.html  CMD不是地址端口,而是用于选择数据端口还是地址端口的,高电平选择数据端口,低电平选择地址端口。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先将CMD拉低选择地址端口,通过数据线发送需要操作的寄存器地址(相对地址);接着CMD拉高选择数据端口,通过数据线发送值进入相应的寄存器中~
我的疑问是我看到的原理图CMD脚都是连在地址线上的,为什么连在地址线上面进行控制?可以连接在数据线上么?求解释。。。(我是新手,可能提的问题比较初级...:L )

网友A:
地址为0时不就是拉低?
为1时不就是拉高?

楼主:
地址为0时不就是拉低?
为1时不就是拉高?
引用 网友A:
是的啊...我问的是为什么连地址线。数据线可不可以呢?数据线为0拉低,为1拉高。=。=

网友B:
连在地址线上,这样对于DM9000来说的地址端口和数据端口在MCU这边就变成了是对两个地址的操作

网友C:
有技术问题可以相互讨论

楼主:
连在地址线上,这样对于DM9000来说的地址端口和数据端口在MCU这边就变成了是对两个地址的操作
引用 网友B:
那可不可以用数据线来控制呢?我看的资料清一色的都是连地址线,连具体连的哪一根都是一样的(我看的都是连在ARM的ADDR2上面。。。)。

网友D:
DM9000A的数据线和地址线是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