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2使用时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楼主(2011-11-30):
例如和设备断开时,是要先断设备的电源再断开连接,还是不能断设备的电源

网友A:
当然是不带电操作呀

网友B:
尽量先断电再操作,不过只要设备电源是隔离的,不断电也没大问题

楼主:
那和设备连接时呢,是在设备(目标板)上电前连接,还是在设备上电后连接?

网友B:
那和设备连接时呢,是在设备(目标板)上电前连接,还是在设备上电后连接?
引用 楼主:

推荐是先连接后,再上电,但热接也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