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I打造3D音频,让耳朵不输眼睛

楼主(2011-11-30):
现在一提到3D,估计大家首先想到的是3D电视。3D显示的发展如火如荼,由需要佩戴3D眼镜观看到裸眼3D的问世,每一个进步都给消费者带来全新的视觉冲击体验。可是如果当我们坐在超炫的3D电视前面,眼睛享受视觉大餐的同时,往耳朵输送的却是变化单调的声音,此时就觉得还有一些遗憾。    德州仪器中国区市场开发高性能模拟产品销售工程师信本伟先生说,出现音频与视频发展不同步是因为现在的产品都做超薄,超小,正常来讲,有限的空间不允许放进3D效果的喇叭,而且现在喇叭越来越薄,它的共振腔的体系不够,就会觉得声音很薄,效果很差。要做好音效处理,其算法是很复杂的,而且需要很强劲的DSP、USB、做高数据量的计算,所以音频的发展就跟不上视频的步伐了。

德州仪器中国区市场开发高性能模拟产品销售工程师信本伟先生
    为了让耳朵享受不输眼睛,TI推出了一款可简化多扬声器便携式产品空间的音频系统设计和编程的集成电路LM48901,信先生称之为是在音频产品里0.5代跨时代的产品,因为LM48901是在原有技术上的大胆发展,使用很小的DSP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可以应用在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扩展底座和条形音箱方面,能够为空间受限的应用带来身临其境的音频体验。以后我们用笔记本看电影,也能有环绕立体声的享受。
    此刻,迫不及待的想知道,LM48901使用什么技术让声音实现身临其境的3D效果呢?信先生介绍三种技术可以增强空间扩展音频:波束成形、串音消除和3D定位技术(HRTF)。
    通过控制音频的方向来实现3D的效果,一个喇叭发出来的声音是半圆周的扩展方式,当多个喇叭发声时候,就会有声波和声波之间的衍射,两个声波碰到一起以后会反向再运作,此时会出现阵列方向性,通过一些人为控制声波传动的方向来实现声场扩展,就是波束成形技术。

    串音消除技术可以真正让声音去该去的领域,从左边出来到右边或者从右边出来到左边的声音不会很快的交叉在听者的眼前,应用此技术后我们听声音就像是从正前方的某个点发出来的,从而会有虚拟耳机的效果。

    3D定位技术(HRTF)是在空间算法上的一个突破,HRTF技术可以创建来自不同方向的声音感觉,给听者营造一种身临其境的立体音效。

楼主:
                                     LM48901对于工程师来说具备了哪些开发优势呢?
    首先,简化了音频编程,TI一直倡导简化开发过程,所有的算法、编程全部集成于IC中,工程师不需要再做DSP二次开发,在简单的软件平台上,只需要改变硬件位置就能够实现产品的差异化设计。
    第二,灵活的声道能力,LM48901有四个声道,但可以很灵活地编程为2.1,或者编程为6个声道、8个声道,把两片或者三片配在一起就可以实现。
    第三,集成了2W的功放驱动器,相当于集成了4个声道,2W的功放,成本比使用正常四片要便宜得多。
    LM48901有两种封装类型,36引脚的3.2mm*3.4mm微型SMD和32引脚的5mm*5mm
LLP,满足不同的市场应用。
    亲身体验了一下用LM48901做成的小音箱带来的效果,声音更加浑重而立体。

    让耳朵的待遇不输眼睛,视听享受从此要保持一致。

网友A:
这样可以体验更真实的效果了

网友B(2012-08-03):
您好!我是成都启达科技的一名工程师,我姓余。前些日子我们在您那边购买了几颗LM48901芯片回来实验,在实验中遇到如下问题,我想请您为我们指导一下。谢谢!

请问谁用过LM48901 ,我想咨询以下几个问题,谢谢!
1:在芯片启动时,芯片的I2C设备是为主机吧?

2:(逻辑分析仪测试)在芯片启动时候,芯片I2C为主机,外部没有接E2ROM芯片,它会发送出【地址0xa0  数据0x14】 循环3次  ,又发出【地址0xa0  数据0x00】 循环3次  ,又发出【地址0xa0  数据0x14】 循环3次  ,又发出【地址0x60  数据0x05】 循环3次  .总共这样4次后才成为从机。请问是不是读取E2ROM中的配置文件,如果是,请问读取E2ROM中数据的顺序?以及读取E2ROM的数据是一什么格式或者顺序存放在LM48901中的。
3:(逻辑分析仪测试)在芯片启动时候,芯片I2C为主机,外部接E2ROM芯片时候,可以读取E2ROM数据但是不知道E2ROM中的数据是以什么顺序放置在LM48901中的,自动从主机转为从机后,芯片就死掉没反应了,请问内部是否有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