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该光耦电路

楼主(2011-11-30):
电路如图所示,电路是如何来工作的,上面的电阻和电容该如何选取?

网友A:
T1 T2两只光耦合器传输特性必须一致。

设输入电压=Vi,输出电压=Vo
I3=I2=VI/R2=Vo/R3

Vo=Vi * R3/R2

光耦完成Vi到Vo之间的光电隔离。
这个方案难点在于T1 T2两只光耦合器配对,要想精度高,很难。

高精度模拟量隔离最好先AD转换,再数字隔离,再DA转换还原。

网友B:
re LZ:

这是个线性光电隔离的线性补偿电路。V1和V2相等的条件下,取R2 = R3。电容C为相位补偿电容,视相关器件的频率特性而定。此外,那个无编号电阻为限流电阻,取值适当便可(根据光耦的传递特性而定)。

另外,要指出的是,IC2应该是跟随器,不应该接地。

网友A:
楼上细心,学习了

网友C:
用高精度线性光耦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V1和V2不相同的情况下,R2和R3怎么取?按照电压的比例?电容C,根据相关器件,是指哪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一个芯片里集成的两个光耦效果应该会好吧?如果先经过AD,加入是10位的AD,有十个数字信号,该如何接光耦,要多个光耦?

网友B:
回复 网友B:
V1和V2不相同的情况下,R2和R3怎么取?按照电压的比例?电容C,根据相关器件,是指哪个?
引用 楼主:

V1和V2不同,若按光耦输出为理想电流源看,则R3和R2之比值为电压放大倍数。但实际光耦输出并非理想电流源,所以只有在V1 = V2 且 R2 = R3 的条件下补偿效果为最佳。至于“相关器件”,指的是那个运放(IC1)和串入其反馈回路的那个光耦(T1)。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光耦三极管端的电流是不是由发光二极管端的电流决定的?还与其他的因素有关吗?

网友B:
to 9L:

基本由“发光二极管端的电流”确定,但也和“光耦三极管端”的电压有关,因为不是理想受控电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