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控制传输后为何响铃滞后

楼主(2011-11-30):
case 0xB6: // 蜂鸣
{
      EP0BUF[0] = 0xB6;
   SYNCDELAY;
   ring(EP0BUF[1]);   //EP0BUF[1]:响铃时间
   EP0BUF[1]=0x00;
      SYNCDELAY;
      IOE&=0xBF;
   SYNCDELAY;
      EP0BCH = 0;
   EP0BCL = 2;
   EP0CS |= bmHSNAK;
   break;
    }
其中EP0BUF[1]是我的响铃时间,可是为什么我用console传输数据后,按下
file:///D:/TEMP/]LR~7``CM%RN~NZ2QI]3`OK.jpg 后每次都是响铃的上次传输的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比如我第一次传输1s,点击file:///D:/TEMP/]LR~7``CM%RN~NZ2QI]3`OK.jpg 后铃不响,第二次传输2s,点击file:///D:/TEMP/]LR~7``CM%RN~NZ2QI]3`OK.jpg 后响铃1s,第三次传输3s,点击
file:///D:/TEMP/]LR~7``CM%RN~NZ2QI]3`OK.jpg 后响铃2s。。。依次类推!

搞不清楚原因在哪,望大虾指点!在线等候!

楼主:
图片可能看不到:注明一下:图片就是colsole界面的transfer data 按钮。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期待大侠回复啊

网友A:
楼主没有图片呀!我也不会帖图,请大侠们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片就是colsole界面的transfer data 按钮

楼主:
期待哪位大哥给解决一下啊

网友A:
记得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设置一个信号量,收到一个命令后,改变信号量的值,执行完命令后,再恢复信号的值,将收到的命令清除。

网友B:
楼上好像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好,信号的值恢复我试过了,是将收到的命令清除了,可是为什么我下次再传送5s先是不响铃(因为我恢复了);然后我再点一下响铃5s,但是本次传送的是4s,下次再点击才会响铃4s。

楼主:
我知道了,谢谢大哥提醒。终于弄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弄明白了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明白了 谢谢大哥 呵呵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