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硬件I2C使用方法(转)

楼主(2011-11-30):
MSP430硬件I2C使用方法——以BH1710和AT24C02为例
硬件的I2C控制器终于调出来了,这些天一直在钻死胡同,其实最好的参考资料还是TI官方提供的。代码参考了MSP430User’s GuideApplication Note,下面提供IAR工程并做简要解释:
采用的芯片:MSP430F1611USART0 Master方式)
设备地址:BH1710(写地址0x46,读地址0x47),AT24C02(写地址0xA0,读地址0xA1
工程文件:(采取模块化方法,只需添加I2C文件并修改相应的器件模块即可)

接口电路:

一般情况下,大家在调试I2C设备时会首先考虑采用IO口模拟I2C总线的方法,这样的方法思路简单,只需要给出正确的时序即可。但是这样也有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时序的严格性:同样的时序,在BH1710上就能跑通而AT24C02上就时好时坏,读数据正确而写数据有问题,且十有**都无法写入。也就是说,不同器件对于时序的要求是有差别的,这样即使编写了通用的模拟程序,也会偶尔出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于是我开始鼓捣硬件的I2CMSP430x15xMSP430x16x系列的USART带有I2C模式,结构如下:
可以看出,I2C可以通过I2CSSELx位选择时钟输入方式,在完成初始化设置后,通过I2CDRWByte方式下用I2CDRB表示)来读写数据,下面是一个I2C初始化过程:
初始化过程的大致顺序为将USART设置为I2C模式,配置I2C工作方式、地址、时钟源和分频,启动I2C控制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I2CSA中填入的是7位地址,即如果设备的写入地址为0xA0,需要令I2CSA = (0xA0 >> 1),即0x50
SCL的频率则由I2CPSCI2CSCLHI2CSCLL共同决定。I2CPSC为预分频,I2CPSC=0时为一分频,I2CPSC=1时为二分频,最高只支持4分频。I2CSCLHI2CSCLL分别表示SCL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持续时间,实际时间TH= (I2CPSC +1) x (I2CSCLH + 2),需要什么频率可以自己算,同时也可以为函数增加一个freq参数,在初始化的时候设置频率。请注意根据手册上的说明,I2CIN输入的时钟源频率至少要等于10*SCL* I2CPSC分频数,至于不这么干会怎样,大家可以试试呀。

楼主:
void I2C_Init(unsigned char slaveAddress)
{

I2C_PORT_SEL |= SDA_PIN + SCL_PIN;
//
设置引脚,用作USART接口

I2C_PORT_DIR &= ~(SDA_PIN + SCL_PIN);

U0CTL |= I2C+SYNC;
//USART0
配置为I2C模式

U0CTL &= ~I2CEN;
//
配置I2C前先关闭I2C控制器

//
这里采用默认配置,7位地址,无DMA,无反馈

I2CTCTL = I2CTRX+I2CSSEL_2;
//byte
模式,repeat模式,I2C时钟源为SMCLK

I2CSA = slaveAddress;
//
设置从设备地址

I2COA = 0xAA;
//
本机地址,这个目前用不到

I2CPSC = 0x01;
//I2C
时钟 = SMCLK/2 = 2MHz

I2CSCLH = 0x18;
//SCL
高电平周期 = 20*I2C clock

I2CSCLL = 0x18;
//SCL
低电平周期
= 20*I2C clock

//I2C_SCL
频率 = 2MHz/20 =100KHz

U0CTL |= I2CEN;
//
开启I2C控制器

if (I2CDCTL&I2CBUSY)
//
检查I2C模块是否空闲,这里应该是检测时钟正确性吧?

{

I2C_PORT_SEL &= ~SCL_PIN;
//
SCL设置为IO输出模式并手动置0

I2C_PORT_OUT &= ~SCL_PIN;

I2C_PORT_DIR |= SCL_PIN;

I2C_PORT_SEL |= SDA_PIN + SCL_PIN;
//
重新设置引脚为I2C模式

};

}

发送数据以BH1710写入指令函数为例,向I2C从设备写入1字节数据,格式及代码如下:
Start
SlaveAddress
W
ACK
Data
ACK
Stop

void BH_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while (I2CDCTL&I2CBUSY);

I2CBufferArray[0] = Cmd;

PtrTransmit = 0;

I2C_WriteMod();

I2CNDAT = 1;

I2CTCTL |= I2CSTT;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I2CTCTL |= I2CSTP;

while(I2CTCTL & I2CSTP);

}
其中I2CNDAT用于指定发送数据的字节数,I2CSTT位设定开始发送, I2CSTP位设定发送结束。在这里,发送函数只是将数据填入缓存中,实际的发送过程在__interrupt void ISR_I2C(void) 中断函数中完成,而在等待发送中断的过程中,系统进入LPM0休眠,整个过程为阻塞式。

楼主:
读取函数与发送函数类似,依然已BH1710为例:
unsigned int BH_Resualt(void)
{

unsigned char byteHight,byteLow;

while (I2CDCTL&I2CBUSY);
//
等待I2C模块空闲

I2C_ReadMod();

I2CNDAT = 2;
//
读取2字节

I2CTCTL |= I2CSTT;
//
发送Start开始接收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进入休眠等待

byteHight = I2CBuffer;
//
高位数据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byteLow = I2CBuffer;
//
低位数据

I2CTCTL |= I2CSTP;
//
发送Stop结束接收

while(I2CTCTL & I2CSTP);
//
等待Stop发送完毕

return ((((unsigned int)byteHight)<<8)+byteLow);//
合成数据
}
需要注意的是,BH1710一次返回两个字节数据,需令I2CNDAT = 2,同时在读完一次缓存后再读取下一个。
对于AT24C02,读取方式有任意地址和当前地址读取的差别,可以参见工程代码。

楼主:
最后是中断函数:
#pragma vector=USART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ISR_I2C(void)
{

switch
(__even_in_range(I2CIV, I2CIV_STT))

{

case I2CIV_RXRDY:
//
接收就绪 (RXRDYIFG)

I2CBuffer = I2CDRB;
//
读取数据,跳出休眠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break;

case I2CIV_TXRDY:
//
发送就绪 (TXRDYIFG)

while(!(I2CDCTL & I2CTXUDF));
//
等待上一个数据发送完毕

I2CDRB = I2CBufferArray[PtrTransmit]; //
发送Buff中的数据

PtrTransmit--;

if (PtrTransmit < 0)
//PtrTransmit
为发送数据个数的自减计数器,减完表示发送结束

{

I2CIE &= ~TXRDYIE;
//
最后清标志位

I2CIFG &= ~TXRDYIFG;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

break;

}

}
I2C的中断变量就是串口发送中断USART0TX_VECTOR,这里只用到了RXRDY TXRDY,其他的中断标志位判断已包含在工程文件里,需要时可添加相应代码。这里的接收缓存I2CBuffer只能存储一个字节数据,接收多个字节时需要多次接收,有大量数据接收需要的童鞋可以改成数组的形式,操作方法同I2CBufferArray[]

参考:Interfacing an EEPROM via I2C Using the MSP430

MSP430x1xx User's Guide

网友A:
中断里不需要等待测试吧

网友B(2015-01-05):
楼主请问下:怎么分别读取两个从设备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