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波整流问题

楼主(2011-11-30):
图上的D2有什么作用,会影响D1的耐压参数吗?V1是30V,50HZ的交流电压源

网友A:
作用
1.抬高地电位
2.吃多了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地电位是怎么被抬高的,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A:
相对图上那个接地的三角形,D2右边是0.7V,单一个图肯定没办法知道是高手还是吃饱了撑的,除非系统有用到这个负电压,这个要看整个应用才能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的确是没意义的话题,我开始仿真觉得奇怪电容的负极为什么会被拉负很多,正极也会随着负极动,然后猜想D2的加入能否使得D1的耐压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