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串脉冲随机到来,平均速率1M,符合什么规律的分布呢

楼主(2011-11-30):
可以用poisson分布来抽象 脉冲到来的时间 吗

poisson分布到底是什么样的, 谁能形象化点解释一下呢?

形象!!!

我若对此脉冲串计数的话,我得首先预估它2个脉冲之间最小间隔,这样才能计数准确,但最小间隔多少呢?

网友A:
re LZ:

poisson分布是“服务请求”模型的时间随机分布。如果你那串脉冲是“服务请求”且符合相关模型的条件假设,则其就服从poisson分布。要了解poisson分布底是什么样的,建议看《概率论》和《数理统计》。

楼主:
我那串脉冲是 探测器 将探测到的微弱的光子或粒子 转化成的脉冲串。
不知道是不是符合poisson分布

网友A:
to 3L:

若那些光子或粒子不相关,则服从poisson分布。

楼主:
平均速率1M的脉冲若是按poisson分布到来的话,保证每个脉冲都记载下来(99%记下来),
意味着: poisson过程的强度为1M(就是平均速率),记录每个个脉冲的时间t ,
         P=e^(- 强度*t)>99%
              算出t=0.01us
              而脉冲平均周期为1us ,按分布到来的话,脉冲绝大多数间隔0.01us或以上。
我算错了吗,脉冲间隔距离好近啊,约平均距离的100倍了。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 这样的脉冲串 相邻脉冲间隔到底能有多大?(不要极端近的,要大多数的情况,比如99%)

网友A:
to 5L:

不管算对与否,先把概念理一下。

给出poisson分布:

    P(k,λ) = (λ^k / k!) e^-λ

这是在某 t 时间内出现 k 个事件(或脉冲)的概率,其中参数 λ 为此随机数(k)的期望值(或称平均值)。如果希望以某个概率大于特定值P(如99%)在时间 t 内获得一个以上的事件,则可以等价地认为希望在概率小于 P0 = 1 - P (1%) 在时间 t 内无事件出现。

显然,P0 = P(0,λ) = e^-λ。由于 poisson 过程无**性,所以有 λ = f t,其中 f 为事件(或脉冲)的频率平均值。这样就有:

    P0 = P(0,λ) = e^-(f t)

得到

    t = - ln(P0) / f = - ln(0.01) / 10^6 = 4.6 μs

楼主:
回复 网友A:
HWM老师,
            在4.6us内 没有脉冲出现的 概率为99% ?
不太对啊,脉冲平均间隔都达到了1us  ,怎么会4.6us内还没有出现脉冲呢。

我再琢磨下。

网友A:
“在4.6us内 没有脉冲出现的 概率为99% ?”

不仔细看帖....

如果希望以某个概率大于特定值P(如99%)在时间 t 内获得一个以上的事件,则可以等价地认为希望在概率小于 P0 = 1 - P (1%) 在时间 t 内无事件出现

楼主:
哦,对不起。
在4.6us内 没有出现脉冲的概率 为1%

现在想知道 t时间内 没有出现脉冲的概率 大于99%
                  P0 = P(0,λ) = e^-(f t) > 99%  则 t<0.01us
即 0.01us内 没有出现脉冲的概率 大于99%
也就是说 脉冲之间的间隔时间比0.01us大的概率为99%
从而,平均速率1MHz的随机脉冲的 最小间隔 可以认为是0.01us ,间隔小于0.01us的情况只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