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11-11-30):
大家看看这个电路 是一个阻容降压电路,我有一点不明白 为什么我把两个整流桥的负端接到一起后,电路还能正常工作,不是不共地么?不会出现零点漂移么?对不起我是菜鸟 不要喷我~~ 另外我想 如果一个电阻式334  另外一个是474  这样再接到一起会有什么不同?  还有就是 如果我在一端的进线端(暂定义为零线),接一个200欧姆2W的电阻,另外一个不加(和现在电路相同),然后再接到一起,会出现什么问题~~ 谢谢解答

楼主:
后面的四根线是联通的 ,可能图大了,大家把电路打开就可以看见了

网友A:
连起来也没有关系的。你把其它类似的所有的点都并联也可以工作的。
这么接法,浪费了1个整流桥。

网友B:
从图中是否能够看出两支D3是并联关系?两支D4也是并联关系?
如果能看出,那么再看看能否如楼上所说,对应各点都联接在一起也可以工作?是否浪费了一个整流桥?

网友C:
请问maychang老师,这个接法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桥路的每个二极管的负载额定了,两个一致的电路,并在一起,感觉没意义啊

网友C:
额,我没仔细看maychang老师下面的字,原来也是同意浪费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