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晶体管FM收音机资料

楼主(2011-11-30):
打算做一个晶体管FM收音机,但是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到详细的资料,希望有的前辈给一份资料?求原理图及各种元器件参数

网友A:
模拟的
数字的

楼主:
谢谢jjjyufan的热心回复,但是我想做一款振荡、混频、鉴频、检波、功放完全由晶体管制作的,不带集成芯片的

网友B:
找20年前的分立元器件电视机图纸的资料,有挑战性的!

谢谢jjjyufan的热心回复,但是我想做一款振荡、混频、鉴频、检波、功放完全由晶体管制作的,不带集成芯片的
引用 楼主:

楼主:
电视机太庞大了,做个收音机就好了,最近在调试本振

网友C:
FM鉴频不好做,早在90年代,FM接收机就基本上IC化了。

网友D:
FM其实80年代就IC化了。
FM鉴频还是好做的,但是要用到中周,比较麻烦。

网友C:
中周已经基本绝种了。

楼主:
中周应该是AM的,FM不用中周

网友D:
LS,不用中周的电路你有吗?
LZ要的是三极管的,一般需要中周来鉴频。
如果是早先的IC,也可以用陶瓷滤波器,像电视机伴音。
总之,传统的FM解调用鉴频,就是利用LC回路对不同频率的频响不一样来解调。

楼主:
:L,中周貌似不是鉴频用的吧,只是个滤波

网友E:
中周已经基本绝种了。
引用 网友C:
可以定做

网友D:
回复 楼主:
建议你还是看看FM解调相关的教材。
双调谐FM鉴频是最原始的电路。

楼主:
真是上火啊,做个LC震荡电路,在电脑上模拟好好的,在实际调试时硬是不起振

网友F(2012-03-31):
FM必须用到中周,你到网上搜下超外差收音机的相关资料,或者去电子市场买个收音机套件,回来自己焊装。这样现有初步认识。而且元器件太多太杂,单独买不方便。

网友G:
做个超再生的FM收音机还是比较容易的,再复杂点电路就庞大了,器件就也不好找。

网友H:
俺小时候玩的东东现在还有市场?

网友I:
有单管的超再生接受电路,lz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