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的频谱和功率谱是什么形状的啊?怎么测噪声啊?

楼主(2011-11-30):
1.我用频谱仪测的正弦波的频谱是好多条垂直于X轴的线(是好多跳线,而且每条线的幅度一直在变换,正负值都有),功率谱为一条垂直于X的线(幅度不变,而且就一条线),我测得的波形正确吗?
2.我带通测滤波器的输出结果的话,是测滤波器输出端的频谱还是功率谱呢?我测滤波器的目的是看其滤波效果好不好,测其中看有没有通带以外的频率混进来。
菜鸟,请高手帮忙分析下,怎么测呢?

网友A:
周期信号的频谱就是“多条垂直于X轴的线”(狄拉克函数)。现实中的“正弦波”会有失真,所以也会存在基频外的谐波频率——即那些多条垂直于X轴的线。功率谱是功率频谱,也是一种频谱。

网友B:
第一次听说“功率谱”听高人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