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向可控硅的安全距离问题

楼主(2011-11-30):
如题,最近使用双向可控硅控制380的电,但是实际做板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参照安全距离一说时发现做引脚的焊盘时无法保证安全间距或者说爬电距离。有哪位高手可以解释一下或者该怎么处理引脚的焊盘呢?在不弯曲引脚的情况下有办法吗?

网友A:
这个确实比较麻烦,如果能保证引脚周围洁净、干燥,同时空气质量良好,基本上没问题,如果保证不了,估计得灌封。

网友B:
要用椭圆型或长方形焊盘,同时PCB材质要讲究足够的耐压并防止吸潮。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大侠,如果是TO-220封装的,用啥焊盘也不行,引脚间距2.54mm,引脚宽度约1mm,这样两脚之间缝隙约1.5mm,连220V的安全间距也满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