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yewuyi给个看法!

楼主(2011-11-30):
yewuyi你个人怎么看pic32这个系列的MCU,前景如何?以及与Cortext-M3/M4比较。

实事求是,不要讲空话、官腔哦!:)

网友A:
俺对32位没什么经验,以下是个人之见:
PIC32相对CM3来说,性能和效率应该还是有一些优势的,对CM4更不熟悉,所以一点意见也没有。
最近看了看MIPS,MIPS的设计理念和MICROCHIP的理念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比较合适做控制类产品,如果MICROCHIP能够像PIC16/PIC18/PIC24等那样展开技术支持力度的话,估计对CM3/CM4的影响还是会比较大的。

个人认为,总是在那不停的比较来比较去,对工程师的意义不大,对于工程师来说,这些芯片都是一个工具而已,一流芯片厂之间不管选择了何种体系,性能差距都不会超过1年,无非就是今天你推一个新东西领先一点,明天他推一个东西又反超一点,此起彼伏而已,例如最新的CM4设计上就借鉴了很多MIPS的思想。对于工程师更多的要关心的芯片供货稳定性、质量一致性、价格和芯片外设集成度关系、技术支持的力度、中文资料的获取难度、芯片新品的推出速度等等,我个人认为,这些才是MICROCHIP的真正优势所在。

网友B:
喜欢就选咯
好用就选咯
价格合适就选咯
看的顺眼就选咯
哪有这么多比来比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