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NAND/SMASUNG NAND 1208U0C,擦除时间不一样。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11-30):
STM32+NAND/SMASUNG NAND 1208U0C,擦除时间不一样。这是什么问题
一张板 是独立的
用了6张板 测试
代码 硬件  完全一样的
2张板 搽除需25-27秒
4张板需6-7秒
互换6秒和25秒的
25秒的 还是25秒

这6张板子 写入 读取 和转存到SD卡 时间 速度是完全一致的 也说明芯片是没问题的 因此断定不是一个批次的

网友A:
你可以看看NAND的手册,这些时间是否介于最小与最大的擦除时间之内,如果是,则没有问题;如果不是,再考虑查找原因。

楼主:
时间相差也太大了。好的。。我再仔细阅读一下手册!

楼主:
正常时间,擦除一遍是6秒。。。OMG

楼主:
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