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转:电路设计常识解答!!!

楼主(2011-11-30):
常用的元件封装形式如下:
    (1)电阻的封装形式的例子如图6—1所示,其封装系列名为AXIALxxx,xxx表示数字。后级数越大,其形状也越大。
    (2)二极管的封装形式的例子如图6—2所示,其封装系列名称为D10DExxx,后面的数
字xxx表示功率。后缀数越大,表示功率越大,其形状也越大。
    (3)三极管的封装形式如图6—3所示,其封装系列名称为T0xxx,后绍xxx表示三极管的类型。
    (4)双列直插式集成电路的封装形式的例子如图6-4所示,其封装系列名称为DIPxxx,后缀xxx表示管脚数。
    (5)串井口的封装形式的例子如图6—5所示,其封装系列名称为DBxxx,后续xxx为针数。

2.铜膜导线

    铜膜导线也称“铜膜走线”,简称“导线”。用于连接各个焊点,是印制电路扳最重要的部分。印制电路板设计均围绕如何布置导线进行。
    与导线有关的另一种线,常称之为“飞线”,即预拉线。飞线是在引入SPICE
netlist后,系统根据规则生成的,用来指引布线的一种连线。
    飞线与导线有本质的区别,飞线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连线,在形式上表示各个焊点问的连接关系,没有电气的连接意义。导线则是根据飞线指示的焊点间的连接关系而布置的,是具有电气连接意义的连接线路。

3.焊点与导孔

    焊点的作用是放置焊锡、连接导线和元件引脚。导孔的作用是连接不同扳层的导线,有3种,即从项层贯通到底层的穿透式导孔、从项层到内层或从内层通到底层的盲导孔和层间的隐藏导孔。
    导孔有两个尺寸,即导孔直径和通孔直径。通孔的孔壁由与导线相同的材料构成,用于连接不同板层的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