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画的PCB没有多少经验!帮忙看一看不足之处!

楼主(2011-11-30):
PCB, pc, AC

新画的PCB没有多少经验!帮忙看一看不足之处!
是把一个扳子分成四个画面来显示的

网友A:
还算可以,鼓励下
不过这种板子画多了,麻木了,提高有限
有时间自己弄弄多层板 玩玩BGA DDR等

网友B:
你板子布完没有好好的检查和修改吧。
第2幅图,你放大看,你的单片机上得线是不是没有对准引脚~
其他自己再看看~
总体来说还是不错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一定改正,再帮忙看一看还有什么不足之处!

网友C:
整体看上去还行,新手能做成这样算还不错了,几点建议:1.走线最好不要出现锐角;2,从焊盘出现一定要从焊盘中心往外拉;3,0402封装的器件不建议走超过20MIL的线,这么做容易出现虚焊和立碑现象;4,走线宽度最好别超过焊盘的宽度;这样截张图是看不出太多东西的 ,需要知道具体的信号名。:)

网友D:
电流环路最大了,明显是EMC设计中的大忌。
多查看PCB设计的书籍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让电源和地分别走顶层和底层的同一位置可以吗??

楼主:
修改后的PCB图

楼主:
高手们的随意一句点评都让我受益多多。

网友E:
未见铺地

楼主(2011-12-30):
回复 网友E:
那是为了方便大家看才没有铺地的!

网友F:
楼主发得图好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最后的图,请多提意见

网友G:
光耦两端的信号不需要隔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