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MCS-51单片机心得体会(转)

楼主(2011-11-30):
(最近开始学单片机,到处看看,搜集了一些自学单片机的方法,贴出来分享一下)

无论是作为一名业余的电子爱好者还是一名电子行业的相关从业人员,掌握单片机技术无疑可以使您如虎添翼,为您的电子小制作或者开发设计电子产品时打开方便的大门! 而且现在学习单片机技术的热潮正在不断升温,时下多家电子类的报刊杂志如:《电子制作》《无线电》《电子报》《电子世界》都开设了详细的单片机学习专栏,对于想学习单片机的朋友来说帮助很大,可以说现在的单片机学习环境是最好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采用单片机来开发设计电子产品已经不再是专业电子工程师的“专利”!作为一个普通的电子爱好者完全可以通过一番努力后熟练掌握!国外的电子爱好者采用单片机来设计小制作非常普及,一些智能机器人、智能自动装置内部都离不开单片机的身影~~~
现今单片机学习环境真的是太好了,有网络,有书籍,有报刊杂志,还有视频教程,元件的采购方面也非常充足,相关的器材又多有便宜,相比而言,本人当初的学习条件就只可以“寒碜”二字来形容了:
站长的单片机技术是通过看书、动手自学学会的。 又因为站长的专业不是电子专业,所以单片机对于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最初我对单片机的概念都不清楚,还弄了一年多时间的单板机(i8085)——直到后来在图书城“蹲点”(当时上网还是件奢侈的事情,何况我也没电脑),才总算明白什么是单片机。 当时(7年前,我还上高中的时候),可以供选择的单片机种类并不如现今这么多,因此通常说起单片机就是特指MCS-51,因此我也就学了它。不过,正是因为用它的人多,所以能够获得的资料也多,元件也比较好购,因此我的自学之路才得以顺利走下去。 当时那个穷啊,不敢买新零件,只能在废旧家电上拆,参数不匹配也将就着用,而且还多亏了商铺老板看我可怜而以6折的价给了我一片i8051和一片2864,要知道当时这两个东东加起来有七十多块啊,够我三个月的零花钱了(都高中了,三个月才这么点零花钱!)。 元件基本上差不多了,没有电脑写程序怎么办呢,好在我买的那本书上提供了指令的机器码,所以我就先用笔在纸上把汇编源程序写出来,然后根据书上的指令表把源程序手工翻译成机器码,就是10001111这样的代码,写在源程序旁边。这就是我的“编辑环境”和“编译器”! 程序也有了,可是怎样把它弄到存储器里去呢,买编程器是不现实的,一来没有电脑,二来,当时一只编程器上千元的价格也只能让我啧啧摇头。
那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找来找去,最后我利用以前做小实验的那几块面包板,拼在一块合适大小的木板上,然后把存储器按照要求插好,用插线连好电源和地,用电阻做出高低电平,然后通上电,再根据地址和数据的状态,用镊子把那些连线一根一根插到高或低电平,核对之后再把WR引线接一下地,这样就可以写入一个字节,写下面的字节的时候就重复以上这些步骤就行了。若是程序要改动一点,那个工作量就“非常庞大”了。
这就是我的“编程器”! 我写的第一个MCS-51单片机程序——点亮一只LED,以及后来的流水灯程序等,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来完成的。 现在,一个最廉价的仿真器也才*币几十元,一块功能多些的单片机实验板也才上百元,简直就是学习者的天堂了。 网络也给爱好者提供了很多很好的资料,例如平凡的单片机网站。平凡的单片机网站上有非常详细的51单片机基础知识教程,写得非常生动朴实,对初学者来说帮助极大,其它还有不少网站也提供这些内容,还有专供爱好者讨论交流的论坛。 学习单片机技术有一定的难度,不花费一番努力是很难学会的,但是只要不断努力就一定能成功,学习单片机永远记住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方法。多动手做,哪怕是从点亮一只指示灯开始,也要动手去做,否则就会永远停留在书本上。 从51系列开始学单片机是个不错的选择:
1.书多、资料多
2.掌握51技术的人多,碰到问题能请教的老师也就多了
3.51系列的实验芯片AT89C51价格低廉而且很容易买到,AT89C51芯片而且可以反复擦写1000次以上,对于初学者来说真是太合适了,就算以后考虑工业运用,也可以先学透51后再学其他类型的单片机,毕竟技术是相通的。
4.相关的器材很廉价,具有绝大多数功能的下载型仿真器才几十元,最简单的专用编程器也才几十元,如果有能力自己做编程器就更便宜。 学习单片机的第一步是看书,单片机是一个知识密集的东东,不看书是绝对不行的,北航出版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单片机方面的好书,可以直接登录他们的网站进行邮购。本人认为第一本书应该是8051单片机的基础原理书。我看的第一本书是咬牙买的兵器工业出版社的《8051/8098单片机原理几接口设计》,这本书不是别人向我推荐的,也不是教材,但它比较系统地介绍了51芯片的基础知识,我正是通过这本书入门的,可以很系统地了解51单片机。对比我后来买的其它51方面的书籍,我还是推荐这本。虽然这些书籍一开始不一定能懂,不过确实很有用,很有嚼头,可以先大致看一遍,不消化的可以以后在试验实践中反复研究。 学习单片机的第二步是购买工具,单片机芯片必须借助编程器才能写入程序,本人用的编程器是一种性能较好的TOP2003通用编程器,通用编程器的特点是专为开发单片机和烧写各类存储器而设计的通用机型,它的编程可靠性高,支持的器件品种很多,不过这些商品化的设备价格偏高,不太适合初学者,或者说有一定程度上的浪费。 本人向初学者推荐一类廉价的编程器,注意,我说的是“一类”,而不是一种特定型号的。
这种编程器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1.没有外壳,而是以裸露的线路板直接销售
2.通常支持常用的单片机和一些其它的芯片,例如存储器等
3.通常不是USB接口,一般采用串行或并行接口连接电脑
4.价格一般在一两百元左右
本站暂时不打算做这样的编程器,但若朋友们有需要,本人也可以考虑做一些提供给大家。
不过从长远的方面考虑,购置一台通用编程器还是有必要的,需要了解的朋友可以搜索一下“单片机编程器”。 学习单片机的第三步是反复编程实践,一个好的实验平台非常重要,实验平台的类型有许多,那些专业的产品动辄几千元,不是普通爱好者能承受的,也完全没有必要使用那样的产品。象编程器一样,有廉价实验板作为替代,有的产品比那些专业器材更好,例如本站推出的MCS-51 Study Board V3.0和V5.0板,就是非常贴近实际使用的设计,如果给它们配上适当的软件,是完全可以直接作为工业控制板而安装在机械设备中使用的。 仿真器对单片机初学者来说既是那么耳熟,同时又有些陌生,这主要是因为市场上传统的仿真器价格都在千元以上,对经济不是非常宽裕的人来说是不小的开支。同时仿真器是用来提高调试程序效率的,也不是非需不可的,所以站长在自学单片机的时候没有用过仿真器,碰到程序出错的时候,只好苦思冥想,或者在程序中插入一些驱动端口的指令,然后再接上一些发光二极管做简单指示,一般调试一个程序,反复烧写几十次芯片是很经常的。 具备了必要的工具以后就可以开始学习单片机了,对单片机进行编程可以采用汇编语言或者C语言,汇编语言的特点是代码紧凑,对初学者的电脑水平要求低、上手快,但是程序编写工作量大,站长网站的程序范例就是采用汇编语言编写的,这里说的C语言是专用于51单片机的C语言,它的特点是编写效率高,但是对使用者的电脑水平要求高,最好是已经会C语言了,站长网站上也有单片机C语言教程,是磁动力工作室网站明浩站长编写的,站长不会C语言,所以是从汇编语言开始学编程的。我认为初学单片机的人最好懂一些汇编语言,汇编语言可以直接控制单片机的资源,比如具体的单片机引脚、内存地址,掌握这些也是很有必要的,学会汇编语言可以打下比较好的基础,很多参考书也是这么说的,如果你是专业单片机开发人员,那么C语言效率高,更适合你。 自学汇编语言,首先要学会看懂别人的汇编语言程序,可以将汇编语言的指令翻译成自己容易理解的功能描述性文字,详细注释在程序后面,这样便于自己以后引用或者别人容易看懂。站长看到别人写的一些汇编程序的注释都非常少,这非常不利于初学者学习和互相交流,所以只要是站长写的程序都做了非常详细的注释。 学习汇编语言可以参考相关的书,汇编语言有100多条指令,但是常用的指令也就二三十条,可以先记住常用的汇编指令,如果一时记不住可以打印在纸上慢慢熟悉,然后对别人的汇编程序再加以试验验证,最后还可以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对汇编程序的相关参数修改再反复试验。 最后告诉朋友们一个秘密:学习单片机没有捷径!

单片机MCS-51系列指令快速**法
随着微电子技术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单片微型计算机以其体积小、性价比高、功能强、可靠性高等独有的特点,在各个领域(如工业控制、家电产品、汽车电子、通信、智能仪器仪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学习、使用单片机的人越来越多,而生产单片机的厂家很多,单片机种类繁杂,不知如何选择。据统计,八位单片机占全球单片机销量的65%。在八位单片机中,Intel公司的8051单片机内核已成为8位单片机事实上的标准。因此,对初学者而言,选择8051单片机来学习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学习单片机,除了搞清单片机内部功能、存储空间分配及I/O接口外,还应掌握其指令系统。MCS-51共有111条指令,现介绍我们总结出的快速**MCS-51指令的方法,供大家参考。
   大家都知道,汇编语言指令由操作码、操作数两部分组成。MCS-51使用汇编语言指令,它共有44个操作码助记符,33种功能,其操作数有#data、direct、Rn、@Ri等。这里先介绍指令助记符及其相关符号的**方法。一、助记符号的**方法
   1?表格列举法
   把44个指令助记符按功能分为五类,每类列表**。此处从略,请读者自己总结。  2?英文还原法
   单片机的操作码助记符是该指令功能的英文缩写,将缩写还原成英语原文,再对照
汉语有助于理解其助记符含义,从而加强**。例如:
增量 INC-Incremect  减量 DNC-Decrement
短转移 SJMP-Short jump  长转移 LJMP-Long jump
比较转移 CJNE-Compare jump not equality
绝对转移 AJMP-Absolute jump 空操作 NOP-No operation
交换 XCH-Exchange    加法 ADD-Addition
乘法 MUL-Multiplication  除法 DIV-Division
左环移 RL-Rotate left  进位左环移 RLC-Rotate
                    left carry
右环移 RR-Rotate right  进位右环移RRC-Rotate
                    right carry
   3?功能模块**法
   单片机的44个指令助记符,按所属指令功能可分为五大类,每类又可以按功能相似原则为2~3组。这样,化整为零,各个击破,实现快速**。
   1)数据传送组。      2)加减运算组
    MOV 内部数据传送    ADD 加法
    MOVC 程序存储器传送   ADDC 带进位加法
    MOVX 外部数据传送    SUBB 带进位减法
   3)逻辑运算组。      4)子程序调用组。
    ANL 逻辑与         LCALL 长调用
    ORL 逻辑或       ALALL 绝对调用
    XRL 逻辑异或       RET 子程序返回  二、指令的**方法
   1?指令操作数的有关符号
   MCS-51的寻址方式共有六种:立即数寻址、直接寻址、寄存器寻址、寄存器间址、变址寻址、相对寻址。我们必须掌握其表示的方法。
   1)立即数与直接地址。?ata表示八位立即数,#data16表示是十六位立即数,data或direct表示直接地址。
   2)Rn(n=0-7)、A、B、CY、DPTR寄存器寻址变量。
   3)@R0、@R1、@DPTR、SP表示寄存器间址变量。
   4)DPTR+A、PC+A表示变址寻址的变量。
   5)PC+rel(相对量)表示相对寻址变量。
   记住指令的助记符,掌握不同寻址方式的指令操作数的表示方法,为我们**汇编
指令打下了基础。MCS-51指令虽多,但按功能可分为五类,其中数据传送类28条,算术
运算类24条,逻辑操作类25条,控制转移类17条,布尔位操作类17条。在每类指令里,
根据其功能,抓住其源、目的操作数的不同组合,再辅之以下方法,是完全能记住的。
我们约定,可能的目的操作数按(#
data/direct/A/Rn/@Ri)顺序表示。
   对于MOV指令,其目的操作数按A、Rn、direct、@Ri的顺序书写,则可以记住MOV的
15条指令。例如以累加器A为目的操作数,可写出如下4条指令。
   MOV A,#
data/direct/A/Rn/@Ri
   以此类推,写出其它指令。
   MOV Rn,#data/direct/A
   MOV direct,#
data/direct/A/Rn/@Ri
   MOV @Ri,#data/direct/A
   2?指令图示**法
   图示**法是把操作功能相同或相似、但其操作数不同的指令,用图形和箭头将目的、源操作数的关系表示出来的一种**方法。例如:由助记符MOV、MOVX、MOVC组成的送数组指令,可以用图1、2帮助**。
   由助记符CJNE形成的四条指令,也可以用图示法表示,如图3。
CJNE A,#data,rel   CJNE A,direct,rel
CJNE @Rn,#data,rel CJNE @Ri,#data,rel
   另外,对于由(ANL、ORL、ARL)形成的18条逻辑操作指令,有关A的四条环移指令,也可以用图示法表示,请读者自行画出**。
   3?相似功能归类法
   在MCS-51指令中,我们发现部分指令其操作码不同,但功能相似,而操作数则完全一样。相似功能归类法就是把具有这样特点的指令放在一起**,只要记住其中的一条,其余的也就记住了。如加、减法的十二条指令,与、或、非的十八条指令,现列举如下。
   ADD/ADDC/SUBB A,#
data/direct/Rn/@Ri
   ANL/ORL/XRL A,#data/direct/Rn/@Ri
   ANL/ORL/XRL direct,#data/a
   上述每一排指令,功能相似,其操作数都相同。其它的如加1(INC)、减1(DEC)指令也可照此办理。
   4?口诀**法
   对于有些指令,我们可以把相关的功能用精练的语言编成一句话来**。如PUSH direct和POP direct这两条指令。初学者常常分不清堆栈SP的变化情况,为此编成这样一句话:(SP的内容)加1(direct的内容)再入栈,(SP的内容)弹出(到direct单元)SP才减1。又如乘法指令中积的存放,除法指令中被除数和除数以及商的存放,都可以编成口诀**如下。
   MUL AB  高位积(存于)B,低位积(存于)A。
   DIV AB  A除以B,商(存于)A余(下)B。
   上面介绍了几种快速**单片机指令的方法,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相信读者在学习单片机的过程中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来**。但是,有了好的方法还不够,还需要实践,即多读书上的例题和别人编写的程序,自己再结合实际编写一些程序。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更快地掌握单片机指令系统。

楼主:
单片机名词解释
总线: 指能为多个部件服务的信息传送线,在微机系统中各个部件通过总线相互通信。地址总线: 它是传送由CPU发出的用于选择要访问的器件或部件的地址。数据总线: 它是用来传送微型机系统内的各种类型的数据。汇编: 是能完成一定任务的机器指令的集合。二进制数: 只有0和1两个数码,基数为二。16进制数: 采用0、1、2、3、4、5、6、7、8、9、A、B、C、D、E、F等16个数码,其中A-F相应的十进数为10-15,基数是16。指令: 是计算机所能执行的一种基本操作的描述,是计算机软件的基本单元。存储器: 用来存放计算机中的所有信息:包括程序、原始数据、运算的中间结果及最终结果等。暂存器: 用来暂存由数据总线或通用寄存器送来的操作数,并把它作为另一个操作数。中断: 中断是单片机实时地处理内部或外部事件的一种内部机制。当某种内部或外部事件发生时,单片机的中断系统将迫使CPU暂停正在执行的程序,转而去进行中断事件的处理,中断处理完毕后,又返回被中断的程序处,继续执行下去。掉电保护: 指在正常供电电源掉电时,迅速用备用直流电源供电,以保证在一段时间内信息不会丢失,当主电源恢复供电时,又自动切换为主电源供电。RAM 随机存取存储器: 主要用来存放各种输入数据、输出数据、中间结果、最终结果以及与外存交换的信息等,当掉电后,RAM中所存储的信息都将消失。ROM 只读存储器: ROM 通过特别手段可将信息存入其中,并能长期的保存被存储的信息,一般的情况,CPU只能对它进行写入操作,当断电后,ROM中所存储的信息不会消失。寄存器寻址: 操作数在寄存器中,由指令操作码中的rrr三位的值和PSW中RS1及RS0的状态,选中某个工作寄存器区的某个寄存器,然后进行相应的指令操作。波特率: 即每秒钟传送二进制数的位数, 波特率越高,数据传输的速度越快。UART 通用异步接收器/发送器: 用于数据的串/并转换,硬件UART由三部分组成:接收部分、发送部分和控制部分,接收和发送都具有双缓冲结构。D/A转换: 即将二进制数量转换成与其量值成正比的电流信号或电压信号。A/D转换: 即将模拟量转换成相应的数字量,然而送计算机处理。EPROM存储器:紫外光擦除的EPROM 它的基本存储电路由一个浮栅雪崩注入 MOS 管和一个普通 MOS 管组成。其中浮栅雪崩注入 MOS 管作为存储器用,另一个普通 MOS 管作为地址选择用。EEPROM存储器:电擦除可编程 EEPROM :它的某些型号编程和擦除可在普通电压下进行,另外,它是实行在线操作的,既在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之前,自动的对要写入的单元进行擦除。串行方式: 指数据的各位分时传送,只需一条数据线,外加一条公共信号地线和若干条控制信号线。并行方式: 指数据的各位同时传送,每一条数据都需要一条传输线。 伪指令: 用于告诉汇编程序如何进行汇编的指令,它既不控制机器的操作也不被汇编成机器代码,只能为汇编程序所识别并指导汇编如何进行。 SLEEP MODI 睡觉模式: 保证程序内部运行,但与外部的传输等动作已停止的一种运行模式。 linking 连接: 把编译后生成的 *.obj 文件与其它 *.obj文件合并成机器能识别的机器文件。 I2C:输入与输出共用一条传输线,而时钟由另一条线控制的一种串行传输方式。 SFR 特殊功能寄存器区: 8051 把 CPU 中的专用寄存器、并行端口锁存器、串行口与定时器/计数器内的控制寄存器集中安排到一个区域,离散地分布在地址从 80H 到 FFH 范围内,这个区域称为特殊功能寄存器区 SFR.

楼主:
怎样才能学好单片机?对于这个问题我今天就我自己是如何开始学

单片机,如何开始上手,如何开始熟练这个过程给大家讲讲。
先说说单片机,一般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的MCS-51的单片机,它的资料比较多,用的人也很多,市场也很

大。就我个人的体会怎么样才能更快的学会单片机这门课。单片机这门课是一项非常重视动手实践的科目,

不能总是看书,但是学习它首先必须得看书,因为从书中你需要大概了解一下,单片机的各个功能寄存器,

而说明白点,我们使用单片机就是用软件去控制单片机的各个功能寄存器,再说明白点,就是控制单片机那

些管脚的电平什么时候输出高,什么时候输出低。由这些高低电平的变化来控制你的系统板,实现我们需要

的各个功能。至于看书,只需大概了解单片机各管脚都是干什么的?能实现什么样的功能?第一次,第二次

你可能看不明白,但这不要紧,因为还缺少实际的感观认识。所以我总是说,学单片机看书看两三天的就够

了,看小说你一天能看五六本,看单片机你两三天看两三遍就够了,可以不用仔细的看。推荐一本书,就这

一本就足够,书名是《新编MCS-51单片机应用设计》,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的的,作者是张毅刚。大

概了解一下书上的内容,然后实践,这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说学单片机你不实践那是不可能学会的,关于实

践有两种方法你可以选择,一种方法:你自己花钱买一块单片机的学习板,不要求功能太全的,对于初学者

来说你买功能非常多的那种板子,上面有很多东西你这辈子都用不着,我建议有流水灯、数码管、独立键盘

、矩阵键盘、AD或DA(原理一样)、液晶、蜂鸣器,这就差不多了。如果上面我提到的这些,你能熟练应用

,那可以说对于单片机方面的硬件你已经入门了,剩下的就是自己练习设计电路,不断的积累经验。只要过

了第一关,后面的路就好走多了,万事开头难,大家可能都听过。方法二:你身边如果有单片机方面的高手

,向他求助,让他帮你搭个简单的最小系统板。对于高手来说,做个单片机的最小系统板只需要一分钟的时

间,而对于初学者可就难多了,因为只有对硬件了解了,才能熟练运用。而如果你身边没有这样的高手,又

找不到可以帮助你的人,那我劝你最好是自己买上一块,毕竟自己有一块要方便的多,以后做单片机类的小

实验时都能用得上,还省事。
有了单片机学习板之后你就要多练习,最好是自己有台电脑,一天少看电影,少打游戏,把学习板和电脑连

好,打开调试软件坐在电脑前,先学会怎么用调试软件,然后从最简单的流水灯实验做起,等你能让那八个

流水灯按照你的意愿随意流动时你已经入门了,你会发现单片机是多么迷人的东西啊,太好玩了,这不是在

学习知识,而是在玩,当你编写的程序按你的意愿实现时你比做什么事都开心,你会上瘾的,真的。做电子

类的人真的会上瘾。然后让数码管亮起来,这两项会了后,你已经不能自拔了,你已经开始考虑你这辈子要

走哪一行了。就是要这样练习,在写程序的时候你肯定会遇到很多问题,而这时你再去翻书找,或是问别人

,当得到解答后你会记住一辈子的,知识必须用于现实生活中,解决实际问题,这样才能发挥它的作用,你

自己好好想想,上了这么多年大学,天天上课,你在课堂上学到了什么?是不是为了期末考试而忙碌呢?考

完得了90分,哈哈哈好高兴啊,下学期开学回来忘的一干二净,是不是?你学到什么了?但是我告诉你单片

机一旦学会,永远不会忘了。另外我再说说用汇编和C语言编程的问题。很多同学大一二就开设了C语言的课

,我也上过,我知道那时天天就是几乘几,几加几啊,求个阶乘啊。学完了有什么用?让你用C语言编单片机

的程序你是不是就傻了?书上的东西我们必须要会运用。单片机编程用C语言或汇编语言都可以,但是我建议

用C语言比较好,如果原来有C语言的基础那学起来会更好,如果没有,也可以边学单片机边学C语言,C语言

也挺简单,只是一门工具而已,我劝你最好学会,将来肯定用得着,要不你以后也得学,你一点汇编都不会

根本无所谓,但你一点C语言都不会那你将来会吃苦头。汇编写程序代码效率高,但相对难度较大,而且很罗

嗦,尤其是遇到算法方面的问题时,根本是麻烦的不得了,现在单片机的主频在不断的提高,我们完全不需

要那么高效率的代码,因为有高频率的时钟,单片机的ROM也在不断的提高,足够装得下你用C语言写的任何

代码,C语言的资料又多又好找,将来可移植性非常好,只需要变一个IO口写个温度传感器的程序在哪里都能

用,所以我劝大家用C语言。
总结上面,只要你有信心,做事能**到底,有不成功不放弃的强烈意志,那学个单片机来说就是件非常容

易的事。

步骤:1.找本书大概了解一下单片机结构,大概了解就行。不用都看懂,又不让你出书的。(三天)
2.找学习板练习编写程序,学单片机就是练编程序,遇到不会的再问人或查书。我当初就是买了一块开发板,二十天就搞定了。
3.自己网上找些小电路类的资料练习设计外围电路。焊好后自己调试,熟悉过程。 (十天)
4.自己完全设计具有个人风格的电路,产品,。。。你已经是高手了。 。。。。

看到了吗?下功夫一个多月你就能成为高手,我就讲这么多了,学不学得会,下不下得了功夫就看你的了

网友A:
楼主是自己写的话,建议加裤头

网友B:
不论是不是原创,都顶。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原创滴 看到就贴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C:
这个好耶:o

网友D:
很好啊 谢谢分享啊

网友E:
说的挺好的,新手学的话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F:
看的头晕了 其实什么心得体会的  还得自己在实际中去摸索 毕竟每个人的情况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