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FPGA能从事的工作是什么啊?

楼主(2011-11-30):
请有经验的告诉我学了FPGA以后,都可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啊?具体的待遇又是怎样呢?由于不知道学了FPGA以后能干什么,所以一直不能下决心去学它,请高人指点啊!

网友A:
最简单的理解就是FPGA可以用来设计单片机这种数字集成电路

网友B:
关于高速数据处理的都能做
当然低速的也行

网友C:
关键是你学校背景和学历.
没有这两个,公司不要.....

网友D:
不同意楼上的 ,还是扎实的能力很重要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学历啥的还是挺重要的吧

网友F:
好像设计芯片的都要用FPGA验证一关,还有通信行业、光端机、安防球机摄像机的用的比较多,特别是工业摄像机用FPGA传输图像。

网友G:
关键是你学校背景和学历.
没有这两个,公司不要.....
引用 网友C:

同意

网友G:
请有经验的告诉我学了FPGA以后,都可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啊?具体的待遇又是怎样呢?由于不知道学了FPGA以后能干什么,所以一直不能下决心去学它,请高人指点啊! ...
引用 楼主:

建议你不要跟风去学

网友H:
做FPGA的,没有好的学校,和研究生的学历,就不用妄想了,,,,

网友I:
也不是,我一个同学就是 大学毕业什么都不会,去了一个小公司做单片机软件,老板后面要做一个摄像头方案,用到了fpga,然后他一个人搞定了,入了门,后面跳槽去了一个外包公司做fpga,只有一个人做了一年的样子,
现在在一家大型视频监控公司做fpga,干了也快1年了,也算是fpga入了门道,我觉得要是LZ想做fpga,可以考虑一下外包公司,先入个门

网友I:
一般做一些接口逻辑实现,还有像视频监控可能就是一些协议实现,或者算法实现

网友G:
多数做FPGA的只是应用而已,拿着厂家给的demo改改,或者做些简单的东西,就可以说会FPGA了,其实这都只在门口徘徊,还没入门,这和做单片机没多大区别,待遇也差不多的。高级一点的应用,涉及到的知识就很多了,比如说写个以太网MAC、写个SATA控制器,写个USB接口,如果不是照着demo改,而是照着标准写出来的,那才算是入了门。再往上,还有N个台阶的,不一一多讲。

网友J:
只要你有项目做,入门只是时间问题。
入门之后不知道去干什么,才是问题。
fpga毕竟只是一个工具,自己不会外包让别人搞也可以。但专业知识和技能只能自己去探索。

网友B:
有机会学就学吧,怎么说FPGA也只是一种工具而已
更重要的是要理解自己要解决什么问题,要怎么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样啊 那没什么希望啦

网友B(2011-12-30):
运气好的话还是有机会的,毕竟目前做FPGA的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K:
入行前会有文凭门槛 入行后发展靠能力!哎 不过 社会不同的人有自己不同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