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沟道源极跟随器的工作状态

楼主(2011-11-30):
N沟道JFET 工作在放大(恒流区)状态的时候 ,要求 vgs反偏,而且Vd得足够大(保证|Vgd|>|Vgs(off)|),这样才工作在了恒流区。

但JFET若工作在图中的源极跟随器状态,它是属于 在可变电阻区? 放大区(恒流区)?截止区?
源极跟随器状态的 漏极电压Vd需要保证多大,也需要保持|Vgd|>|Vgs(off)|吗?

网友A:
个人理解,既然是源极跟随输出,那就在负载改变情况下,输出电压基本不变,则应该保证场效应管工作于可变电阻区,且场效应管SD之间的等效电阻远远小于图中的RS和负载的并联,这样输出基本可以稳定在源极电压,至于需要满足的条件,则应该根据工作状态来设置相应的工作点,跟三极管类似,首先根据需要的功能确定工作状态,再 根据工作状态确定需要满足的条件,选择合理参数来满足!

楼主:
你觉得是 可变电阻区?
为什么不能工作在 放大区(恒流区)

网友A:
从你需要源极跟随器得到的,如果是恒流区的话,输出电压会随负载而改变的,就不是源极跟随器了

楼主:
我觉得你说的不太对,我明天再思考一下

网友B:
是恒流区(放大区,饱和区),从源端看进去的阻抗为1/gm
想想射随的三极管工作在哪个区?

楼主:
回复 网友B:
FET 里恒流区类似于三极管的放大区。
你说的饱和区 不知道指的是哪个区?

射随三极管 不知道工作在哪个区,呵呵,基础较差,我在琢磨琢磨

谢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B:
FET 里恒流区类似于三极管的放大区。
你说的饱和区 不知道指的是哪个区?

射随三极管 不知道工作在哪个区,呵呵,基础较差,我在琢磨琢磨

谢谢 ...
引用 楼主:

恒流区,饱和区,放大区对于FET是同一个区,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有不同的叫法

射随三极管最典型的工作状态是Vc=Vdd,输入Vb<Vdd,在加上直流偏置后Vb约=Vb-0.7,你说这管子在什么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