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桥式整流电路输出电压的问题

楼主:
用桥式整理电路将交流转换成直流,却出现了些问题,图中交流输入电压分别为2V,7V,12V,17V,输出的电压似乎没有什么规律,求解释,并且如何做才能使输出电压为输入电压的有效值

网友A(2011-11-30):
这个   电路   书上是有比较详细的分析的,具体电路中,需要考虑变压器的初次级电阻,整流桥压降,以及负载等效电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