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定时器CC1事件,CC2事件

楼主(2011-11-30):
请教各位关于定时器CC1事件,CC2事件,CC3事件,TRGO事件,各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哪里看到的这些概念?关于什么产品?

网友B:
这问题太简洁了

楼主:
stm32产品的,关于AD外部触发可以由定时器1的CC1事件触发,我不知道CC1事件是什么意思

网友A:
stm32产品的,关于AD外部触发可以由定时器1的CC1事件触发,我不知道CC1事件是什么意思
引用 楼主:

请你去看看手册中有关定时器1的部分。

简单地说就是定时器1的通道1所产生的各种事件,可能是溢出,可能是比较成功,可能是更新,等等。

网友C:
CCx 事件就是发生捕获或者比较匹配的以后给 MCU 或者其他设备发出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