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TTL和CMOS的接口电路

楼主(2011-11-30):
以下都是TTL和CMOS使用同一个5V电源时(这时最常见的情况)得到的结论
1.TTL和COMS逻辑电平

LOGIC  GND  Vcc  Voh  Vol   Vih                Vil
TTL     0   5.0  2.4  0.4   2.0                0.8
COMS    0   5.0  3.5  0.4   3.5(0.7Vcc)        1.5(0.3Vcc)
2.TTL和COMS逻辑电路的多余管脚的处理
TTL:多余管脚接高电平时,应该通过上拉电阻与Vcc相连
    多余管脚接高低平时,直接与地相连
COMS:多余管脚接高电平时,应该直接与电源Vcc相连
       多余管脚接高低平时,直接与地相连

3.TTL与CMOS的接口
主要从逻辑电平匹配和电流带载能力两方面考虑

3.1 TTL与CMOS的接口
    主要是电平匹配问题,TTL的Voh=2.4,Vol=0.4,COMS的Vih=3.5,Vil=1.5
在TTL输出低电平是匹配,输出高电平时不匹配。解决方法是在TTL的输出和
CMOS输入连线处,通过上拉电阻接到Vcc。这样,在TTL输出高低电平时,都匹配。

3.2 COMS和TTL的接口
    主要问题是,CMOS在输出低电平时,输出电流小,不能驱动TTL。
解决办法是a:CMOS门的并联 (只有同一芯片的门才可以并联使用)
           b:采用输入电流较大的CMOS缓冲芯片

网友A:
很基础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