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元件的DIY焊接过程欣赏

楼主(2011-11-30):
当然这是焊接贴片的必须工具

这个是准备焊接的DD(晕倒,稍不小心会不见)

夹一个的姿势

先用烙铁加热焊点

然后夹个贴片马上过去

等贴片固定后焊接另外一边!

晕倒,最恐怖的IC到啦!这个DD比8414还小,太密集啦!焊接这个DD有很大的难度!仔细琢磨后觉得只能采用SJW38版主的方案!先在PCB上固定贴片IC的一个脚

然后大规模全部堆满脚!成了这个样子

然后找跟细铜丝和松香

象拉丝苹果

放到IC脚上!

看下面的图片恐怖吧!用铜丝吸锡后是这个效果!-------好难看!

接着来!
下面这2个DD可以必须的物品(我还差个注射器)---使用酒精的基本原因是.酒精能溶解松香

把酒精倒到一个小盖中(如果你找不到盖就自扁,顺便推荐一下就是龟苓膏的盖子好象不错!)

把焊接好的DD放进去,然后用棉签清洗!

你会发现松香很块就会融化而不见!

做点结尾工作

把IC拿起来后酒精会自动挥发!(在此特别提醒,因为我没有使用医用注射器,使用注射器效果会更好,因为使用注射器清洗不会有残留松香)

完成的样子

81% 的电子系统中在使用FPGA,包括很多商用产品和国防产品,并且多数FPGA使用的是BGA封装形式。BGA封装形式的特点是焊接球小和焊接球的直径小。当FGPA被焊在PCB板上时,容易造成焊接连接失效。焊接连接失效可以“致命“一词来形容。当焊接球将封装有FPGA的器件连接到PCB上时,如果没有早期检测,由焊接失效引起的电性异常可能会导致关键设备的灾难性故障。为了防止关键设备由于焊接问题引起的灾难性故障,美国锐拓集团公司(Ridgetop-Group)开发了SJ-BIST解决方案。作为一系列的故障预测产品中的一员,SJ-BIST对工作中的FPGA的焊接失效提供了实时检测手段。

焊接点故障失效经常发生在FGPA,在所有类型的商业和国防产品中. 当FPGA被封装在BGA封装件中后,FPGA很容易受焊接连接失效的影响。焊接失效的原因不能被孤立出来,早期检测发现是非常困难的,间歇性的故障会随着时间的升级直到设备提供不可靠的性能或无法操作。不过, 正如经常发生的情况, 这个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它就是Ridgetop-Group SJ-BIST.

有哪些因素可造成焊接连接失效呢?

常见失效原因:

1)应力相关的失效  --   针对工作中的器件

对工作中的器件,造成焊接连接失效的主要因素是热-机械应力和震动应力。无论是震动,扭矩转力,热循环,材料膨胀,或环境中的其他应力,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由累积损伤造成的机械故障。在焊接连接中,损伤表现为器件与PCB连接处的裂缝。
现行的预测焊接连接失效的方法是统计退化模型。但是,由于统计在大量样品存在时才具有实际意义,基于统计的模型充其量也只能是一种权宜的解决办法。锐拓集团公司的SJ-BIST可以提供一个直接的,
焊机租赁实时的衡量和预测焊接连接失效的手段。

2) 与制造生产相关的故障

因为焊接点失效也发生在生产制造过程中. Ridegtop-Group SJ-BIST可以监测到未安装好  的FPGA。这些与制造业相关的故障有它自己的一套检测的挑战。目视检查是目前所采用的确定在制造环境中的失效的方法。主要的缺点是无法进行测试和
电焊机租赁检查焊点。

目视检查仅限于FPGA 的最外排的焊接点,而电路板尺寸和其他表面安装元件限制了更进一步的视野。随着BGA封装阵列密度的增加,焊接球的偏差变得更严格。在细间距的BGA封装中 ,有数以千计1.0毫米间距和0.60毫米球直径的焊接球 。在这些条件下,焊盘的谐调和焊接的不充分成为焊盘的断开和部分断开的故障的主要成因。当焊接不浸湿焊盘时,即使百分之百的x 射线的检查是不能保证找到焊点断裂.涉及焊球并粘贴毛细渗透到镀通孔的另一种缺陷是不容易识别,甚至还与X线成像。

电焊机出租焊接球断裂处定期的开开合合会导致间歇性电信号故障。震动,移动,温度变化,或其他应力可以使断裂的焊接球开开合合,从而导致电信号的间歇性故障。PCB厂使用的易弯曲的材料使这种间歇性信号也成为可能, 例如震动应力造成的断裂开开合合,难以预测的开开合合的焊接球电路导致间歇性信号, 这种间歇性故障很难被诊断。另外,FPGA周围的I/O缓冲电路使测量焊接网络的电阻值几乎不可能。在工作的FPGA中出现故障的器件可能会在测试床上没有任何故障发现(NTF)就通过测试,因为焊接处暂时连接上了。很多用户发现FPGA工作不正常, 用手按一P下, FPGA就工作正常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网友A:
楼主的焊接技术,不敢恭维,不过勇气可嘉!

网友B:
很专业呀!松香和酒精都用上了!

网友C:
技术太差,闭门造车

网友D:
刀头烙铁快速滚锡,然后再用烙铁把剩余锡引下来···前提是速度快,焊锡夹杂的松香还没挥发完····

网友E:
技术真不怎么,焊一个贴片还要镊子、、、、

网友F:
很勇敢!但是不提倡!楼主就不怕把焊盘搞掉了?

网友G:
以diy新手的标准来看,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里专业焊工太多了.楼主的做法,diy玩玩还可以,用来吃饭,客户会骂人,老板会骂人,自己会饿死,因为一天也焊不了几块板

网友H:
如果非要用的话,有一种更专业的洗松香的去渍油,很好用。高手太多,不敢妄说。。。

网友I:
技术真不怎么

网友J:
挂锡膏,放芯片,热枪更上,搞定~~~~

网友K:
这点东西焊到这个水平,高手一把烙铁一根焊丝足矣~

网友L:
回复 网友E:
镊子是必须的,电子器件最好不用手。

网友L:
不过 楼主的焊接方法还没我的好呢 自制那个吸锡铜丝  市场有专卖  很好用
想这个芯片,应该可以直接点焊

网友M:
哎,镊子压根不要了

网友N:
回复 网友E:
镊子是必须的,电子器件最好不用手。
引用 网友L:

镊子和手是一样的,手还灵活些,不是吗?

网友O:
选择什么样的焊接方法还是要看个人的技术,熟能生巧

网友P:
不要用尖头烙铁焊贴片...不要用酒精洗...不要用松香...用刀头烙铁加洗板水,贴片焊接是非常快而且不容易弄坏板的,特别是在焊盘小一点或者是IC的PIN角间距很小的时候,一个刀头烙铁挺便宜的,既然打算自己DIY,就做到最好嘛

网友Q:
严重过错误的方法。

如LS所说,烙铁都用错了
特别是焊IC,不应该用铜丝吸得,最简单的拖焊即可,而且会漂亮的很多很多。

网友Q:
再看到最后,发现是软广告。
shit!

网友R:
就你这样焊,再好的东西也搞坏了!

网友S:
照片拍的不错

网友T:
唉!
楼主的焊接水平一般哦!
并且用酒精清洁PCB后会残留一层白白的东西在上面,
这样要清理好多次才干净!

网友U:
呵呵~~~

这个软广告~~~

网友V:
你这个烙铁也忒垃圾了吧,用马蹄形的根本都用不到松香酒精什么的,这种烙铁太次了!

网友W:
堆锡后,一手拿板,保持一个合适的角度,一手拿烙铁,轻轻一拖,搞定。至于烙铁头是什么样的都是无所谓的

网友X:
都是焊接高手啊,反正感觉焊板是个熟练活

网友Y:
直接点焊,100脚的QFP直接点焊都木问题

网友Z:
芯片应该可以直接焊的,最终效果不错

网友AA:
不需要铜线的,用刀型烙铁,焊接效果最好。

网友AB:
焊这个,来个k型烙铁头,根本镊子都不用要吧,直接拖锡就好了!!!

网友:
兄弟,你的元件封装大了,IC引脚上锡不是这样搞的,错错错。

网友AC:
楼主第一次焊吧,要多加学习了.

网友AD:
没有图片,只能空想i

网友L:
镊子和手是一样的,手还灵活些,不是吗?
引用 网友N:

这话错了,镊子是必须的!要不然技术层面就不会出防静电的镊子了。
这也是为整个产品出来着想。

换个角度看,0402或者更小封装的元件,你用手焊接试试看?

网友AE:
这样焊啊:funk:

网友AF:
贴片元件最好焊的,脚越多越好焊

网友AG:
LZ还要努力!!!!

网友AH:
分享的很细腻

网友AI:
批评的声音不要逃高,人家也是在学习中。

网友AJ:
用酒精洗过的板子在显微镜下发白 不是很完美啊 有的客户挺挑剔!而且可以不用连锡的方法焊接 可以直接用刀型烙铁 不过每个人多有自己的习惯 重要是享受过程的快乐

网友AK:
楼主勇气可嘉,但技术;P。

楼主确定酒精可以很快的洗掉松香? 根据我的工厂经验,明显还是洗板水好用的多。

网友AL(2012-01-02):
焊这点东西费这么大事忒差劲了。

网友AM:
先放片子,多加焊锡,直接烙铁加热着用手一墩,好看的很啊~

网友AN:
比我好点。。。。

网友AO(2012-02-01):
焊接水平实在不敢恭维,只要一把镊子,一把恒温电烙铁,焊锡丝就能全部搞定,哪还要这么多名堂,不过还有个前提,那就是一定要记得防静电。

网友AP:
锡丝+K头烙铁轻松搞定~

网友AQ:
楼主 焊接技术有待提高啊  焊接个IC还用这么费事嘛

网友AR:
用细铜丝也太麻烦了点,用个刀口的烙铁,铜丝,松香都不用了

网友AS:
新手可以看看,适合玩玩的

网友AT:
看得难受

网友AU:
用锡膏应该效果会更好吧

网友AV:
焊接技术还是有待提高啊,呵呵!

网友AW(2012-08-18):
这明显是没进过电子行业的,生疏玩家,大家看看就行,提提意见也行,批评建议也行,喷就不用了吧!

网友AX:
这个焊接。。。。。

网友AY(2012-10-11):
呵呵,你的焊接技术还没入门呢,
不过能够热情高涨的走出第一步,还是值得嘉奖的。
建议参观一下别人的作品,
知道自己的差距,多学习提高。

毕竟。。。谁都有那蹒跚学步的最初阶段。

1# jinshu12

网友AZ:
业余DIY  玩玩可以

网友BA:
看看  呵呵   使用刀头烙铁   呵呵  一点建议   自己多多练习

网友BB:
这技术简直要命!

网友BC:
还要多加练习了,工具用了不少,不过板子焊出来太差了焊接最好用刀口的

网友BD:
我的焊接技术比楼主的强一些,电阻电容大家都会焊,芯片直接用焊锡拖,用不着铜丝 酒精等东东.

网友BE:
楼主勇气可嘉!

网友BF:
技术真的很一般 我焊0603 ssop封装 都不用松香跟酒精

网友BG:
刀口的路过,镊子就免了吧

网友BH:
应该是USB声卡吧!

网友BI(2012-11-16):
最好别用铜丝,买个控温的电烙铁。

网友BJ:
焊接技术不行,我从不用松香和助焊剂!我用圆头烙铁,焊接出来很完美。
另外贴片电阻和电容不是你这样先焊一边,再另一边,要先给两个焊盘抹锡,焊接的时候,烙铁横在电阻的侧面,这样焊接出来才均匀!

网友BK:
7# fkepynn 难道不需要镊子?

网友BL:
还以为是网印呢

网友BM:
直接用风枪应该更好点!

网友BN:
播件元件用尖头的烙铁好点,贴片都是用刀头的吧,居然还要好几种镊子,松香我只是用来除烙铁氧化的,

网友BO(2012-12-21):
二楼正解 楼主焊锡功夫明显不到家 ;P

网友BP:
还是要多练吧

网友BQ:
给楼主的建议:
1)焊接贴片用不着镊子。试着锻炼一下丢掉镊子。
2)不要用尖嘴烙铁头,这样焊多个贴片很影响效率,又容易氧化烙铁头。改用刀嘴。
3)焊接过程中锡点检查是否符合规范:不能太饱满,拉尖之类的。
4)U04焊盘上设计两个很明显的过孔,这在手工焊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SMT工艺,会出现虚焊,少锡。
5)焊接贴片的锡丝,我目测了一下,可能有点粗。不是粗都很好,焊接速度,焊接效果都受影响!
6)焊接IC时候最忌讳反复多次焊接。尤其是这种堆上锡后,在用铜丝一点点的吸干净,不是很好。建议用刀嘴拖焊,这种SOP封装的用烙铁搞定。如果碰上QFP  QFN之类的,就改用热风枪比较靠谱。
7)焊接后最忌讳用棉类和带有丝状物清洗,应该用防静电的小刷,沾上一点洗板液往一个方向刷,切忌来回刷。

网友BR:
我的焊接技术算是差的,不过也看不上楼主这两下子。

网友BS:
点悍。。。就行

网友BT:
0603的封装还搞得这么如临大敌,0402的随时焊接

网友BU:
俺焊接这种器件,从来不用松香酒精和其他辅助拉锡工具,一把捏着和电烙铁就好,200多脚的FPGA照焊。

网友BV:
焊接技术当到这份上,不是个合格的电工

网友BW:
高手真多,人家好歹拿出来了,应该给点掌声

网友BX:
真不咋地,说实在的

网友BY:
:lol新手学习了

网友BZ(2013-02-01):
看完帖子,觉得是一个焊接新手!一根焊锡丝,随便一把烙铁搞定!

网友CA:
技术确实一般,还有刀型烙铁压根没有楼主说的问题,车载液晶排线座可比楼主这个管脚间距小的多了,基本每天必须接触,需要检测,需要很完整的拆卸,如需更换还要很完美的焊上去,另外如果有风枪,焊贴片是很爽的事情,尤其是8只双排以下的器件,所有焊盘先上锡,不要上太厚,然后刷一遍阻焊剂,风力2(满格10)温度350左右,我个人最爱这个风力温度组合,轻轻吹,器件自动到最佳位置,不需要用镊子调整位置,如果没焊好位置,再吹一次就好了,如果楼主需要大量焊接贴片,建议上风枪……

网友CB:
这些东西,只有烙铁足以。。。人家高手焊接的话,差不多一秒一个电容或者电阻。用镊子的话,好浪费时间。

网友CC(2013-03-05):
酒精洗松香会残留很难看的白色污渍,并且有的焊锡还会失去光泽,我用那种化油器清洗剂,一喷就掉,完事风筒一吹,干净无比,各位不妨试试。

网友CD:
有点郁闷!

网友CE:
楼主的焊接技术能打59分。

网友CF:
换烙铁头
可以升级一下技术

网友CG:
楼主的焊接技术真是不敢恭维啊!

网友CH:
楼主,在焊元件之前,最好在焊盘上都上点锡,这样不容易造成假焊。
建议换个刀头烙铁,电阻电容焊接的时候都不需要用镊子;焊IC的时候也不用松香和细铜丝,轻轻一拖就行了。

网友:
还没焊过板子,这次要焊贴片的不知咋搞!!!

网友CI:
用不用镊子有区别吗,镊子是绝缘的?
要带着防静电手环才有点用吧
一根锡丝加一把烙铁可以搞定,不过楼主有钱人啊,铜网都有。

网友CJ(2013-04-06):
牛人真多啊...

网友CK(2013-05-09):
哎。。楼主要么是学生要么是搞软件的。。。搞硬件的绝对不是这么焊接的。你想想有些小公司,让员工焊板子,要是你这样,要多麻烦。

网友CL:
照片很清晰

网友CM:
LZ方法和技术是一个水平。。

网友CN:
这种焊法,我领导早就叼飞我啦

网友CO(2013-06-18):
真垃圾,到电子焊接厂看看,随便一个焊接工人焊的都比你好

网友CP:
精神可嘉,但是技术还需提高呀!方法比较老土.

网友CQ:
别的不说,焊接顺序应该改一下

网友CR:
用刀头烙铁,拉锡,搞定,不要什么细丝……

网友CS(2013-08-05):
焊这种片子一般助焊剂都可以不用,只要是有铅的锡丝。。。。。。

网友CT:
楼主应该换那种刀头烙铁焊的话 效果会更好一点吧

网友CU:
额地神啊~    这样焊不累么?

网友CV:
拿个柱头的烙铁,再加焊锡就搞定,这种板子10来分钟就搞定

网友CW:
用刀头啊大哥  小弟我应该都比你技术要好

网友CX:
入门级别的

网友CY:
择什么样的焊接方法还是要看个人的技术,熟能生巧

网友CZ(2013-09-27):
呃,市场的人说,是K型头?

网友DA:
楼主 焊接很多脚IC不要用尖头,用刀头的话根本不用松香铜丝,那都是上学时用的土方法了。

网友DA:
引用 网友CU:
额地神啊~    这样焊不累么?

楼主舍不得 刀头

网友DB:
我去,焊个IC芯片不是很简单么,怎么搞这个复杂,铜丝酒精都用上了

网友DC:
当初焊过N块FLASH,也是用尖头烙铁焊的,呵呵!

网友DD(2014-02-20):
你还真牛!:D贴片电阻电容不用镊子用手拿,0805马马虎虎好拿,0603 0402你拿啊!!

网友DE:
学习了,都是高手呀

网友DF:
换个烙铁头就方便多了

网友DG:
这也敢上帖子啦啦!会误人子弟的

网友DH:
楼主勇气确实不错哈```````````

网友DI:
对新人应该是鼓励了。
有这份勇气,能够把自己的过程共享出来就是很值得赞赏的。
楼主的勇气非常不错,板子焊接得很漂亮,能够这样仔细的把板子洗得这么干净, 值得很多大侠们学习。
楼上的各位大侠在刚学烙铁的时候,难道都不用镊子就能焊好?
我们在刚学的过程中,都会有过起步了,从简单的插件元件焊接起步。想我当年学烙铁时,还以为是越尖的烙铁越好。
另外建议楼主可以改进下方法,现在焊接什么的技术,在网上都会有介绍的** ,也有视频。

网友DJ:
尽量不要用铜丝吸。。。温度不够很容易拉掉焊盘的

网友DK:
同意,刀口的烙铁头比锥形的好焊一些

网友DL:
提倡拖焊,速度快,也好看!

网友DM:
贴片放下直接焊就是了

网友DN:
最怕焊贴片了

网友DO(2014-03-24):
DD啊,你很专业,哥很佩服啊

网友DP:
不知道lz让我们学习什么。
不过自己动手的态度不错哦~!

网友DQ:
和楼主这焊接技术一比,突然发现小弟原来还是高手

网友DR:
楼主真乃勇气可嘉

网友DS:
确实用把刀头的就搞定了,不用松香。

网友DT(2014-05-15):
热风焊台作业呀

网友DU:
楼主再接再励啊

网友DV:
焊贴片都不用镊子么

网友DW:
晕,看错了

网友DW:
看成贴片机焊接了

网友DX(2018-09-07):
对也我这样的新手来说能学一点是一点

网友DY:
勇气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