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蓄电池放电问题

楼主(2011-11-30):
不知道这个问题放在电源版块合不合适。
请教各位大侠:
铅酸蓄电池短时大电流(KA级别的,7KA左右)放电,发热严重不?是否可以认为是恒温的?

网友A:
取决于你的放电时间
毫秒级的放电没问题
你可以这样考虑   电池内部功耗=电池内阻×电流的平方
      多大的功率 能在多长时间 把那些电池加热
这样想你就有概念了

网友B:
可以依据电池规格书来评估。
电池的内阻与电池容量是相关的,容量大的一般内阻都小,你一样都不交代没人可以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