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测试把ADC芯片打死

楼主(2011-11-30):
最近做一块板卡,里面用到AD7190芯片,最后产品测试时,发现ESD把ADC芯片打死的频率很高,更奇怪的是,ESD电压在3KV时更容易打死,在6KV-7KV时,反而很少被打死,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能解决,包括在ADC芯片的电源处加TVS管的效果都不是很明显,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们给以指点和帮助,谢谢!
ESD测试时选用的是耦合板测试,包括水平耦合板和垂直耦合板!

谢谢啦。。

网友A:
更奇怪的是,ESD电压在3KV时更容易打死,在6KV-7KV时,反而很少被打死

确实可气

网友B:
可气归可气,问题还是要分析解决的!

网友C:
1、确认是板上的ADC芯片被打死了,还是有其他原因导致了你认为它死了?具体是打哪个位置到死掉的?
2、“发现ESD把ADC芯片打死的频率很高”,这个你怎么确认ESD的频率的呢?这样很有可能这个3KV等级的是静电产生的电磁场导致了ADC不能正常工作。
3、这个还要具体看你的PCB布局布线以及结构、散热器等,才能分析清楚。

网友C:
补充一下:如果是ADC在静电实验过后还能恢复正常工作的话,这样很有可能这个3KV等级的静电产生的电磁场导致了ADC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经过测试,确实是ESD静电场导致ADC打死了,因为我做的是耦合板测试,包括水平耦合板测试和垂直耦合板测试。
“发现ESD把ADC芯片打死的频率很高”意思是说ADC很容易被打死,我并不知道ESD的辐射频率有多少,你知道的话,恳请告知,谢谢。

网友C:
ESD产生强大的尖峰脉冲电流,包含丰富的高频成分,其最高频率甚至可能超过1GHz。这些高频脉冲使得PCB板上的走线变成非常有效的接收天线,使得感应出高电平的噪声。
有可能3KV产生的电磁波的频率成分刚好能够和你的板子产生耦合。干扰了你的板子上的信号。
1、你是打接触3KV还是空气3KV导致的问题?
2、你整机的外壳图可以发个来看不?内部照片最好也一并发?有使用散热器没有?
3、你机壳对外呈现的接口和指示灯有哪些?
4、ESD打死板子过后,重启设备板子还可以正常使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1. 3KV接触放电,打金属外壳或耦合板(水平耦合板或垂直耦合板)。
2. Q:404677997,如方便我发layout给你看看。
3. 接口处通过运放到ADC芯片,AD7090没有和接口处直接想连接;另外,耦合板测试,应该是辐射的问题,跟接口应该没有关系。
4. ESD打死ADC芯片后,重启设备或重新上电,仍能正常工作。软件有相关的处理,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我现在还不确定ESD辐射场是干扰了AD7190的电源还是输入端,使AD7190不能正常工作,由于ADC芯片引脚较密集,有些整改措施无法实施。

网友C:
你加我QQ嘛~  不过要下班了~ 晚上有空帮你看~ 最近刚好项目完了,没有啥子事情。544219996

楼主:
看来要回归根本了啊。。。

网友D:
建议楼主在ADC的布线周围加一个环形地,并放松一排过孔。这样效果应该会好些,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就是这么解决的!不过我那个芯片不是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