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动力电池]
什么是误接线保护电路

楼主(2011-11-30):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防止电源接反、,接入过高电压等损坏电路系统的保护电路.一般用个保护器件就可以。对于直流电防止电源接反可在电路中串一个高反压的正向的二极管,防止输入电压过高可在线路板电源入口并接TVS,单相TVS可用于直流,双用的可用于交流保护。还有压敏电阻等防止电压过高的保护器件。当然也有搭建电路做误接线保护的,这就复杂了,用的比较少。

网友B:
嗯,串高反压的正向二极管比较常见,也简单。

网友C:
在电源两端接二极管比较常见,也简单。也容易对电源造成损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