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芯片被ESD打死

楼主(2011-11-30):
最近做一块板卡,里面用到AD7190芯片,最后产品测试时,发现ESD把ADC芯片打死的频率很高,更奇怪的是,ESD电压在3KV时更容易打死,在6KV-7KV时,反而很少被打死,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能解决,包括在ADC芯片的电源处加TVS管的效果都不是很明显,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们给以指点和帮助,谢谢!
ESD测试时选用的是耦合板测试,包括水平耦合板和垂直耦合板!

谢谢啦。。

网友A:
LZ说的打死是指什么啊?芯片坏掉了还是说系统会当机,重启什么的就没事了?
可以考虑AD7190的时钟信号进行防护,还有就是reset信号,包括powergood之类的控制信号。
耦合板打ESD的话,对电源影响较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ADC打死即ADC芯片不能工作了,CPU读不到ADC的值了。
我是做的耦合板测试,如果不是电源部分出问题了,是不是输入端出问题或者参考电源端出问题了?

网友B:
重启一下ADC 芯片,用CPU 控制ADC 的电源供电。在布板上下功夫,如果你现在布的是2层板的话改成4层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