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SP430的Linux移植

楼主(2011-11-30):
我大概两年前接触msp430的,最近半年没怎么接触,进来突然发现,430还可以移植Linux?!不知道自己已经落伍这么多了~~~
不过疑问就是:430是定位在低功耗的中高端市场的,移植操作系统会不会带来额外的功耗?我觉得单片机裸跑就蛮好的,干嘛要移植操作系统?!

网友A:
首先,430是移植不了linux的

最多也是uclinux

要os还是ucos得了,   要求速度的话,啥操作系统最好都别上

网友B:
回复 楼主:

430用linux的意义不大,它就不是定位为应用处理器的,这不是它所擅长的。

网友C:
楼主还真敢想啊!!!好像一般的单片机只能玩ucos吧!!!

网友D:
楼主在哪听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就是谣传了~
其实我觉得一直uCOS也没啥必要,裸着就蛮好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额。。。。
这个,纯属谣传。

网友E:
这应该不会有人真这么用吧~好像很少有人用430跑系统去做产品~

网友F:
我感觉移植有难度

网友F:
对我而言是这样呢

网友G:
楼主的想象力很丰富,呵呵

网友H:
同意楼上

楼主:
回复 网友G:
所谓大胆想象,小心求证么,呵呵。
不过此处求证到,这个想法是不可取的。

网友I:
纯属谣言

网友J:
Linux的移植需要CPU有MMU的,同时对RAM、ROM的容量要求也比较高,另外Linux任务切换、系统服务也会消耗大量CPU资源,这些都让430移植Linux不可能。所有的MCU都不能移植Linux的

网友K:
看到这个标题有点震撼的感觉 哈哈

网友L:
不建议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