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的输出功率测试只有-3dBm左右?

楼主(2011-11-30):
CC2530用smartRF7驱动输出4.5dBm,CC2530通过陶瓷天线输出,在频谱分析仪端用棒状天线接收。两天线接触测试,得输出功率测试只有-3dBm左右,很奇怪?陶瓷天线是3dBi,棒状天线应该也有3dBi。并且天线与CC2530之间已经做阻抗匹配。

网友A:
1.陶瓷天线增益是3dBi并不是意味着天线能放大电磁波信号。
2.天线增益是天线某点的辐射功率和与理想无方向性点源天线在同一点的功率比值。
3.天线辐射效率应该是更容易理解的指标,CC2530是2.4G的,天线效率做的好也就70~80%左右,再加上空中的衰减,因此说你测试出的结果是正常的。

网友B:
很正常啊。

陶瓷天线效果很差的。

网友C(2014-02-14):
不知道楼主是如何做匹配的,另外感觉这个结果已经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