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电源保护的牛人请进

楼主(2011-11-30):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你的意思是插错插头吧,大电压对产品损坏???看你的是ac还是dc供电的ac的现在多用开关电源,一般问题不大!!!dc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你可以考虑在dc in的不用用宽输入的DC/DC做转变!!!

网友B:
就是,应该说清楚是防正负极接反?大电压接入还是别的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