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供电问题

楼主(2011-11-30):
公司购买的机器人导航模块,原来产品上用的,USB转串口通信顺带供电,如今有一个导航在WINDOWS XP下启动后无法通讯,必须得拔插一次才有用。有两个疑问:
1.为什么系统启动后不能用,拔插一次就通讯正常了。 网上查看有人鼠标等遇到相同问题,说是代电问题。
2.为什么随系统启动和拔插有不同,有什么区别呢
3.网上有说法在USB ROOT HUB 电源管理下去掉关闭节能,或BIOS里修改一个电源管理参数,我 这试了都不好用。主板用的研控AIMB210的工控板

网友A:
关注下.

我这里有一个usb摄像头也是这个现象。直接插在主机板子上,上电起来不能工作;主机不断电,插拔设备一次,设备就能工作。

网友B:
我想这主要是驱动造成的原因。
也请高手来解释一下呀。

网友C:
我也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
总的来说:
跟 USB 设备有关系. 出现这样问题的 USB 端口, 插别的 USB 设备, 却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跟 USB ROOT HUB 也有关, 把有问题的 USB 设备插别的电脑, 有电脑却能很正常.
跟 ROOT HUB 里的电源保护也有关系.

楼主:
后来我调通了一个设备,在另一块工控主板上正常使用的,换上后还是不能用,没办法,只有把有问题,必须热插拔一次的主板,那个USB设备电源单独引出,不去USB供电,就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