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Stellaris LM4F使用内部晶振+PLL

楼主(2011-11-30):
M4与M3相比,时钟系统也进行了改进,如下图所示:

眼睛亮的朋友估计一眼就能看到,最大的区别莫过于内部晶振(PIOC)可以直接接到PLL上了,这样使用内部时钟就可以达到较高主频如80MHz, 50MHz。想要使用内部晶振+PLL可以进行如下配置:

SysCtlClockSet(
        SYSCTL_OSC_INT |  //使用内部晶振
        SYSCTL_USE_PLL  |  //使用PLL
        SYSCTL_SYSDIV_4 |  //4分频到50MHz
        SYSCTL_MAIN_OSC_DIS);   //停用主时钟Main_OSC
内部晶振有时候精度不够,如果是带休眠模块的M4F则可以用RTC自动进行校准,前提是有提供32768Hz的晶振,代码如下:

// 启用休眠模块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HIBERNATE);

// 使能休眠模块时钟
HibernateEnableExpClk(SysCtlClockGet());

// 使能休眠模块RTC时钟
HibernateRTCEnable();

// 进行自动校准
SysCtlPIOSCCalibrate(SYSCTL_PIOSC_CAL_AUTO);

// 关闭休眠模块
SysCtlPeripheralDisable(SYSCTL_PERIPH_HIBERNATE);

网友A:
编码风格一看就是高手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错,对TI M4很期待,比M3还是有不少改进的。